DIY性价比高的比例遥控系统的想法

楼主(2012-01-06):
最近想DIY个比例遥控系统,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一.PPM系统

TB上买的低价比例遥控系统,三通混控不能取消,具体请看下面两个帖子。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44005&highlight=%CE%E4%BE%AF
http://bbs.mx3g.com/thread-188565-2-1.html

现在做了2个PPM编码器板子和2个PPM解码板子,两个PPM电路用武警的发射部分和6通接收机测试都工作正常。目前编的输出是1.2ms到1.8ms的信号。

1.使用PIC12F683,8引脚的单片机,做的的4+1通道(4比例+1开关),成本大约15元左右。比例通道数取决于单片机的AD采样通道有几个。
2.使用PIC18F1220,18引脚的单片机,做的7+3通道(7比例+3个三态开关),成本大约30元左右。
3.使用PIC12F683,8引脚的单片机,做的的5通道解码板。
4.PIC18F1220,18引脚的单片机,做的的12通道解码板。

做这些板子设想使用如下:
a.使用武警发射板的高频部分和接收机加上PPM编码板组成一套5通或者6通的廉价遥控系统
b.使用PPM编码版,加上飞梦的2.4G高频头,用飞梦的成品2.4G 4,6,8通的接收机
c.如果对接收解码要求高的,可以用12通道解码板接接收机的PPM信号输出,使用单片机来完成解码,这样很多功能可以自己定义。

PPM编码板准备改进如下,功能上相当于10通道的TDF6.
1.使用单片机18F2220,做10比例通道的PPM编码板,成本控制在40元左右。
2.加上大小舵开关
3.加上通道方向开关
4.加上1/2,2/4,1/6的混控开关

个人对于软件算法不太精通,所以想请教一下混控,大小舵,反向的软件算法,谢谢。

二.PCM系统

个人比较喜欢微型比例模型,所以一般对遥控距离没有要求,10到20米的室内距离就可以。目前正在测试使用Playstation 2 2.4G遥控手柄来做简单的PCM遥控系统。
1.Playstation 2 2.4G遥控手柄价格在40-50元,遥控手柄相当于PCM编码版+2.4G高频头,连接PS2主机的2.4G接收部分输出的是按PS2手柄的通信协议,用单片机的SPI方式通信,使用4个单片机引脚即可完成双向通信。
2.PS2手柄在模拟方式下可以输出4个比例通道和15个开关通道(3个通道准备保留給系统设置使用)

准备PCM解码电路设计如下:
1.输出4路比例通道+4路开关通道对应手柄的两个十字摇杆和4个按键,手柄上还有8个按键用于4个比例通道的中点调整。
2.输出6路比例通道+3路开关通道(增加的2路比例通道不能喝前4路通道同时控制,需按下手柄上一个键再使用十字摇杆控制)。如果需更多的开关通道可以把用于中点调整的按键设置成双功能的,这样可以再增加8个开关通道。
3.输出8路比例通道+2路开关通道(增加的2路比例通道不能喝前4路通道同时控制,需按下手柄上一个键再使用十字摇杆控制)。如果需更多的开关通道可以把用于中点调整的按键设置成双功能的,这样可以再增加8个开关通道。

优点
1.价格便宜,加上手柄,整套系统价格应该在100元以下、
2.有简单双向通信功能,手柄有震动功能,解码单片机可以反馈震动的信号给手柄。-可以用作遥控坦克的战斗系统,比如给对方红外线击中手柄就会震动。

缺点
遥控距离近,比例通道最多只能同时控制4个。-遥控距离可以通过替换收发的2.4G高频部分来解决,不过成本就会高了。

各位同好请提提建议。

楼主:
PS2通信协议

PS2手柄通信协议请看如下链接
http://store.curiousinventor.com/guides/PS2

网友A:
做开源大家玩玩还是可以的,你要明确你的目的是什么:
1、造福大家?————没戏
2、寻求同好?————应该去电子论坛
3、学习相关知识?——靠谱
4、节省花销?————扯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不过你的回帖对我没有任何帮助。我的目的是'请教一下请混控,大小舵,反向的软件算法',和大家交流一下DIY性价比高的比例遥控系统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开源大家玩玩还是可以的,你要明确你的目的是什么:
1、造福大家?————没戏
2、寻求同好?————应该去电子论坛
3、学习相关知识?——靠谱
4、节省花销?————扯蛋

g兄当真是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开源大家玩玩还是可以的,你要明确你的目的是什么:
1、造福大家?————没戏
2、寻求同好?————应该去电子论坛
3、学习相关知识?——靠谱
4、节省花销?————扯蛋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如果是做个12通道或者16通道的比例遥控

节省开销倒是可以的。

网友:
自已DIY的东西就按自己想法做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是用的M48+315M的遥控发射头和超外差接收头做的遥控。
手柄是淘宝上25买的游戏手柄,目前用在孩子的遥控玩具上。
4个比例通道,发射头和接收头通过三极管反相后直接接M48串口。
波特率取4800或6400。现在用的是4800。所有数据都要曼码编码,接收后解码
另外做了一个M48+MMA7660+315的发射头的小板,可以前后左右倾斜来控制小车左右转及前进后退。
图不会发就不发了。

网友:
手柄用一节MP3的小锂电供电,接收距离试了一下可以达到200米,发射头是几年前买的1公里的。发射电压用12V距离应该可以达到最大,这个没试过。

网友:
LZ精神不错~~~~~顶折腾~~~~~~

网友(2012-04-25):
回复 网友B:

diy是寻求动手的乐趣,你还想干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专业啊 我最近在研究protel99

网友C:
混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坐标变换方程,只是其参数代入不同。
最简单的1:1混控,就是一个X->Y的一个变换。
复杂一些的:A 50% 混控 B
这样就是代入方程式,A * 50% = B
再复杂一些的,就是代入更多参数。
多次混控就是方程并不以遥控杆的输入为基础,而是以混控方程的输出为输入。
另外,还有涉及到边界检查,死区检查。以及乘除法对CPU周期消耗过多的问题。
推荐使用查表法,也就是事先计算好各个混控得到的值,得到输入以后,直接在EPROM里面去查 询相应的值。
大小舵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除法,但是考虑到除法对于CPU的压力,仍然推荐使用查表法。
反舵就是一个求绝对值。或者说是一个减法。
设操作杆最右边为1,最左边为255,那么操纵杆中间值时,为127。当反舵时,右边为255,左边为1,这就是一个减法,看明白了?
实际上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函数。

遥控的内部算法:
操纵杆->微调->正反舵->混控触发器->混控函数->发射模块。
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玩意儿,如果不是有志于此,不如买了省心。

网友:
99的兼容性停留在xp时代,在win7上使用无法保存和找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坐标变换方程,只是其参数代入不同。
最简单的1:1混控,就是一个X->Y的一个变换。
复杂一些的:A 50% 混控 B
这样就是代入方程式,A * 50% = B
再复杂一些的,就是代入更多参数。
多次 ...
说得不错~~~~~~~

网友:
 支持!人好赖活着,就是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到死!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就行!可以把过程说出了大家一起分享。:loveliness: ,

网友(2013-09-29):
引用 楼主:
PS2手柄通信协议请看如下链接
http://store.curiousinventor.com/guides/PS2

这个很强悍,这都分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