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50油机航线 能用SPEKTRUM DS821 的标准舵机吗?

楼主(2012-01-06):
飞50油机航线 能用SPEKTRUM DS821 的标准舵机吗?不知道这个舵机能胜任吗?请老鸟解答

网友:
这是啥舵机?没听说过……楼下解答

网友:
能,翻翻问题都不大

网友:
可以,曾经用他飞了一年多。

网友:
SPEKTRUM dx7 dsx7 跟來的數碼舵機
小心ds821 跟jr 821 不同.  不是同個檔子.前者不錯後者.....跟es539 ,3001等好點點
一般是沒問題. 速度慢要吃6v ,精度也過得去,不要太暴力就成.
炸機了小心一下舵臂孔.炭化膠料,有時吃力太大會斷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最好一步到位算了,飞油机最重要就是安全,又可避免重复投资。莫贪便宜吃大亏啊

网友:
是DX7原配的DS821吧? 最好不要用, 用做悬停和航线是可以的,但是可靠性和寿命都不好。

50级别的机要想便宜的话可以用FUTABA S3152, 35刀左右,中档的话9255,100刀左右, 最好还是上FUTABA的BLS252/253, 130刀左右, 9255比BLS系列才便宜30刀, 所以一步到位用BLS最好, 寿命也很长。

50级比90级小不了多少, 舵机和电子设备不要用便宜货, 否则出了问题损失更大。

S3152和S9254的组合我在Hirobo Sceadu Evo上用过一段时间, 飞一般的航线之类的Sport Flying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DS821,沒記錯的話那應該是固定翼用的舵機吧。。。

网友:
可靠性和寿命一定沒可能跟 bls等等去比, 9255 等也不可能去比.都不是 同一檔次
用了灰化齒輪, 是硬了但炸機反而問題多了.要掃的還不是一樣要掃,但沒掃的不知吃了苦會不會斷掉.
但跟jr的8201 8301 是差不多的..準確度可以.力量上嘛,說是5kg ,但實際上 3.8kg 左右吧
速度上也很慢, 吃6v 才 0.12sec .想暴也暴不起來. 真的溫柔飛航線就沒問題了.

反正ds821 沒可能是到位之選,只是便宜.用3001 來飛的人也不少.要比用上ds821 比3001 的安全性好多了.

楼主:
那不知道MKS 1210比DS821那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