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机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2-01-06):
早前曾见过有贴反应关于中威特电调和某些
电机
有不太匹配的问题,现在450PRO升级了260
舵机
后想换一大A数的电调上6S的动力,对比了好几款电调发现只有中威特60A的尺寸很适合装到PRO的
电池
板下面,现在想用此电调和花牌的6S电机匹配使用,不知是否顺畅,有用过的朋友请指导一下,如果不行的话请模友们推荐几款合适的 6S 450电机与此电调匹配,本人现在使用的控是KDS-K7XII,感谢!

网友A:
450换6S动力后电流只会变小
功率=电压*电流,功率不变,电压翻倍,理论上电流只有先前的一半
变大的是电压,电调要用耐压性要稍微好一点的,电流反倒是次要的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不太对,电压升高后功率要增大的,而且是随着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一直到磁饱和为止。

网友C:
电机也是要换的,2000kv不是直接上6s就好了,功率稍有提高,理论上支持6s的30安都够了,问题是市面上支持6s的最小的就是40a……

网友:
6s就根本无需60A电调了,40A的也绰绰有余。

网友D:
在马达不变的情况下升高供电的电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正如3楼说的,后果非常不乐观。 希望楼主三思而后行!

网友E:
看来楼主没清楚电流概念,上6S电调的A数反而可以减小,不过BEC要求要好一点,至少开关变压的

楼主:
哦,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