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小四通单桨电直起飞时可以不用微打右舵调整(可调长时间脱控悬停)..陈伯

楼主(2012-01-06):
有新手朋友问我V911这小电直起飞时即左飘炸机,
一定要同时微打右舵调整,但右舵打多了又会向右炸。

我昨晚花了三个小时、试了十多块电次,
把两支舵机连杆以每次只转半圈的方法调试。

最后这小JJ可以在无风室内、单推油门、全不动其他控杆的请况下,
起飞先向左上方飘移约40cm后,自动回归原位上方悬停(可以脱控很长时间)。

方法(相同方法可调长时间脱控悬停):

(1)   先把控上所有微调回中后再起飞对尾悬停,留意和記住所须调整的前后左右推杆位置。

(2)   拆离头壳,由尾向前看,左边的舵机连杆是控制左右侧飞,右边的是前后。

(3)   左连杆旋入(缩短)可调向左,旋出(拉长)可调向右。
        右连杆旋入可调向前,旋出可调向后。
        依据每次再试飞的偏差把飞机的悬停偏向渐渐调至最少。

(4)   先不上头壳把机体调至可长时间脱控悬停后,再上壳(重心有改变)微调。

最后发觉除了单控油门可以起飞和长时间脱控悬停,对全新手来说是更加易控了。

本人新手,年老入魔,只玩过年半油越大脚车,现正学玩电固,电直只玩过三通双桨。
V911是我第一架四通单桨电直,就因为它便宜又耐炸才买的。
我技术肤浅,希望各位老鸟指教。

祝各位新春爽飞。
陈伯

网友:
被同样的问题困扰,晚上回去调试下,多谢楼主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911的脚架,有一边会多出来两个突出的塑料,这样导致911放在平地上的时候不是平衡的,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911的脚架,有一边会多出来两个突出的塑料,这样导致911放在平地上的时候不是平衡的,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注塑的水口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塑的水口位吧?

应该不是水口,我看图,每台机器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911的脚架,有一边会多出来两个突出的塑料,这样导致911放在平地上的时候不是平衡的,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为了纠正起飞时左偏.很多小电直都有这个设计

楼主:
为了纠正起飞时左偏.很多小电直都有这个设计

LS正解。

7楼李察兄你的电滑好玩吗?

陈伯

网友(2012-02-18):
陈伯 的帖子每看 必有收获

网友:
楼主你太好了,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抵消部分地效效应的。我拿回来就直接减掉了,看着难受

网友:
我刚刚才买了这个小jj   也是网上朋友介绍的,我现在才玩了几天 感觉电池的续航能力减弱咯  请问对于电池的保养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

楼主:
感觉电池的续航能力减弱咯 请问对于电池的保养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

复14楼:

新手很易令锂电过放:

(1)  感觉飞机升力开始减弱应即停止飞行。

(2)  刚用完的电应先冷却才可再充电。

(3)  驳控充电不够给力,应用外置充电机或USB供电。

另每次换电续飞前应先让电机冷却休息10分钟以上,
否则主尾电机易退磁老化乏力。
其他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搜帖。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911的脚架,有一边会多出来两个突出的塑料,这样导致911放在平地上的时候不是平衡的,这个设计是为什么?

小四通的尾桨为了抗拒主旋翼的反扭力向右吹气,而主旋翼为了平衡向左的力所以向右倾斜,那两个片片正是辅助主旋翼在地面倾斜用的,可以使飞机垂直上升不会左飘,说左飘是地面效应的真是一派胡言!对减掉它的人更是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四通的尾桨为了抗拒主旋翼的反扭力向右吹气,而主旋翼为了平衡向左的力所以向右倾斜,那两个片片正是辅助主旋翼在地面倾斜用的,可以使飞机垂直上升不会左飘,说左飘是地面效应的真是一派胡言!对减掉它的人更是 ...

当年看到说明书上说 有陀螺自动对中,我觉得这个小点点使得飞机不平,就把它给剪掉了。剪掉后才发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这个说明书也不多说一句,真是的。

网友:
厄…………楼上。陀螺仪寻中点,和左右倾斜没什么关系…………单轴陀螺仪啊,他怎么知道有倾斜…………………………
寻中点的要点是,在陀螺仪通电的头几秒钟,不要动直机,特别是不要左右摇摆直机,让陀螺仪确立中立点。
这一点在所有陀螺仪上都是一样的,以后飞其他直机,也是这样。

网友:
喜欢和陈伯这样的模友交流,非常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