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车,求指导。

楼主(2012-01-06):
在玩450电直,想玩玩车。1000-1500左右,只要质量好,还贵些也行。买电的还是油的好,请教。控也没有,配哪款。只是玩玩,别配太豪华。谢了。

网友:
无限94188,1:10,18级油大脚,
连三通2.4G枪控约九百元。

此车漂亮好玩,玩熟了再买五千元的。

陈伯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玩过电动的,上油更容易,油和电动很多的附件是相同的,现在车、船和飞机,我全玩齐,不管电动或是油驱都共用一个充电器和控电。

网友A:
更多老鸟也来说说呀    小弟也想上油车     大脚最好
但是听说HSP的油车玩一次 修一次  是这样吗、》?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老鸟也来说说呀    小弟也想上油车     大脚最好
但是听说HSP的油车玩一次 修一次  是这样吗、》?纠结啊!!!
不会吧。正在纠结中,运费要110元。看本地有买不,售后也方便。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田宫TT-01的1/10电动房车好,性价比高。

网友:
我有hsp大脚和漂移,还有baja 5t。baja玩了几次,油的太脏了,玩一次要洗一次车,但是玩起来比较有感觉!电的就是电池费点。要多备几块电池才能爽跑。

网友:
买个国产的大脚电车就可以傻跑了,娱乐性很强。

网友(2012-02-06):
HSP1/8攀爬,已入,等待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