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参考配置

楼主(2012-01-06):
我想制作240的四轴,电机和桨用什么的,电调有多大的,电池有多大的,飞控用那种好,知道的给个清单吧,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轴距245,1510+5030,铝合金钣金机架,空重255g,3S1300ma,家里能10分钟这样。
飞控自己看图片,怕被人说做广告,其实我又不是商家···这款飞控真的很稳,我550,275,245的直接用默认参数,直接飞。

网友:
非好直机再说这款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一套配下来,要多少米

网友:
做得不错,很精致!

网友:
 无刷: 52*4=208
浆:6*4=24
电调:60*4=240
飞控:288+168(气压计定高、CF磁传感器 可选)+25(超声波定高 可选)=288(481可选)
接收:8通接收,450电直备品,市场价150
遥控:7通450电直共用(支持8模型参数)
1300ma 3s电池:55
机架配件以职谋私自制,花费香烟数支,暂时忽略不计。
如此下来,遥控和接收不算,购买的器材:208+24+240+288(481)+55=760(953选配)

有的朋友说钣金的,飞的起来吗?有的朋友说,会屏蔽接收失控吧。
目前,550的机架,还算飞的起来,2200ma的电池可飞接近13分钟,275的也还可以,拆掉了,这个是245的,明天放视频吧,家里乱飞的。关于屏蔽接收的问题,目前还未遇到,但愿不要被言中,胡乱设计的开孔尺寸有那么好的屏蔽作用,应该不会吧。

提示:这款无刷的电机固定片和电机不匹配,无法安装,元旦期间不上班,耽误了我好几天,我是上班后另做了一个电机固定片,不想动手或者偷懒的朋友不要选这款电机或者咨询卖家是否已配套合适的电机固定片。附电机固定片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