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动力主轴制作

楼主(2012-01-06):
材料也买好了,准备做一个er11的主轴。

但是看了坛子里的所有帖子,越看越迷糊。
我参照坛子里设计的是一头双 角接触轴承 ,另一头是一个深沟球轴承。

但有个问题很奇怪。按照受力来说,后面的螺丝拉紧后,轴承A、轴承C是预紧了。但轴承是没有预紧的。

我这个设计明显有问题。但应该怎么改呢?
坛子里有一种说法是加一个内圈顶在轴承B和C内圈之间。我认为这很难做好动平衡,还是觉得不妥!!

请求帮助!!!!!!!!

另,图片中轴承A的盖板还没画,但我觉得似乎要不要盖板对轴承的受力没区别,好像只是挡住灰尘的作用,——————总之是没有搞明白应该怎么搞了

网友:
轴承B、C对换

网友:
简单做,一头一口角接触轴承。也不用隔套 后边双螺母调整间隙不就完了?就像小车床主轴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也买好了,准备做一个er11的主轴。

但是看了坛子里的所有帖子,越看越迷糊。
我参照坛子里设计的是一头双 角接触轴承 ,另一头是一个深沟球轴承。

但有个问题很奇怪。按照受力来说,后面的螺丝拉紧后,轴 ...
你这个设计的是有很多的问题  参考一下我的吧  结构基本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520&highlight=%2B%CF%B9%D5%DB%CC%DA

网友:
这种设计似乎麻烦很多!角接触轴承与深沟球轴承的内圈也得上隔套!

网友:
我这有主轴轴承各种配置的电子资料,楼主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请问楼主买的er主轴尺寸精度怎么样?和轴承能配合好吗?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哦,两端都用锥形轴承多好呀又好装,

网友:
两边各一个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的是有很多的问题  参考一下我的吧  结构基本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520&highlight=%2B%CF%B9%D5%DB%CC%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的是有很多的问题  参考一下我的吧  结构基本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520&highlight=%2B%CF%B9%D5%DB%CC%DA

你做得太好了。我的手艺不够。如果像你这有中间还要个隔套,隔套和杆子中间恐怕我的手艺还做不出严丝合缝。到时候动平衡也是个问题。
折腾师傅,你说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是否可以直接两边一样一个角接触,和车床主轴那样的行不行?就是楼上几位说的那样。

网友B:
我来跟你说吧 唉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没弄懂  给中间的角接触轴承与套子变径接触的地方 加一个台阶形的垫片就好 垫片的内孔要比杆子大点 不能接触ER杆子

网友:
伙计,你做主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结构,是你的机加工能力,小床车这个东西必然要掉头,只要掉头,同轴度就不会很好,主轴精度差,发热大。
  大床车这个靠技术,里面的轴承位是看不见的,表无法直接测量,要车好,看技术看运气,有点难度,如果是好点的数控车床相对就比较容易。
如果没有设备和经验,去外面做也蛮难的,你只做一个,精度有那么高,价格又那么低 ,估计10家9家不愿意做。

过几天我上个主轴加工过程,你看下马上就明白了。

网友:
是的,我遇到这个问题:掉头车主轴内孔,同轴度不好保证

网友C:
看你做了干吗用的,如果是雕刻机跑高速的,两头角接触是不行的,自己掉头车更难,高速上去了会发热,要给刀杆膨胀空间,所以正规主轴是一对角接触加深沟球,加垫片和轴套双面预紧。如果自己做低速铣轴,两个角接触简单的很,掉头车也无所谓。我干脆搞了一对圆锥滚子,现在跑3000转效果挺好,不发热没噪音。就是掉头找正车出来的,4个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跟你说吧 唉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没弄懂  给中间的角接触轴承与套子变径接触的地方 加一个台阶形的垫片就好 垫片的内孔要比杆子大点 不能接触ER杆子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做了干吗用的,如果是雕刻机跑高速的,两头角接触是不行的,自己掉头车更难,高速上去了会发热,要给刀杆膨胀空间,所以正规主轴是一对角接触加深沟球,加垫片和轴套双面预紧。如果自己做低速铣轴,两个角接触简 ...

谢谢先!我计划是做雕刻机的,转速根据计算可能在5000-8000之间。准备直接两个角接触一头一个算了。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