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尾巴就右偏(已解决)

楼主(2012-01-06):
昨天拿着控,把弄了一番,好像也没怎么更改设置。下午飞的时候,悬停时还ok,但是一加油尾巴就迅速向右偏转(对尾方向),打舵修正,感觉不给力,很肉的感觉。。为什么嗫?

网友A:
设定混控了吧

网友B:
以前加油会不会,如果以前不会的话,那就检查下传动,可以按住尾桨,用力转大桨,如果能转动,那就该仔细检查了,我之前就这样炸过一次,甩久了就自旋

楼主:
以前加油是不会的。
感谢ls,刚才检查了一下传动。NND,原来是皮带松了(还好裤子没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