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飞控如何装在DJI机架上

楼主(2012-01-06):
首先,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最为一个四轴新手,前段时间DJI推广力度很大,就入了风火轮机架,最近XA发力,又入了RE飞控,还在一步步摸索的阶段,想和大家探讨下如何在F450机架上使用RE飞控套装……
第一个问题,AHRS模块一定要装在机架中心么?
第二个问题,FC1212模块一定要装在机架中心么?
第三个问题,电子罗盘的安装位置呢?

随手摆放了几个安装位置,请大家指教,那个最合适。

楼主:
想出7种方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今晚我在忙着,明天晚饭前,我会写一个相关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我在忙着,明天晚饭前,我会写一个相关教程。

老A能不能简单先说说?明天周末想先飞着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A能不能简单先说说?明天周末想先飞着玩玩。

那我晚上加夜班说吧,明天早期你看。

另外,罗盘不能放到那个位置上。这个机架用PCB做的机身板,当有大电流通过的时候,会干扰到罗盘的正常工作。应该把罗盘弄高一点。不然罗盘工作不了。

楼主:
顺手来几张开箱照。。。

深色调的包装盒DJI风格迥异

深色调的包装盒DJI风格迥异

很仔细地贴着封条

很仔细地贴着封条

包装很高档,但是不大环保

包装很高档,但是不大环保

四件东西399不含运费

四件东西399不含运费

AHRS-S RE,貌似是新外壳

AHRS-S RE,貌似是新外壳

FC1212-S RE,很精致,能再小点就好了

FC1212-S RE,很精致,能再小点就好了

罗盘和USBLink,都穿上衣服了

罗盘和USBLink,都穿上衣服了

全家福

全家福

附件团圆照,短线很贴心,多给点贴纸就好了

附件团圆照,短线很贴心,多给点贴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晚上加夜班说吧,明天早期你看。

另外,罗盘不能放到那个位置上。这个机架用PCB做的机身板,当有大电流通过的时候,会干扰到罗盘的正常工作。应该把罗盘弄高一点。不然罗盘工作不了。

感谢,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辛苦了!

你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

朗宇普通电机和好赢普通电调

网友B:
楼主用方案5,把AHRS直接用减震胶粘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方案5,把AHRS直接用减震胶粘飞控上

这个高度会被地板电流干扰么?

网友C:
AHRS和电子罗盘有方向性,要特别注意
电子罗盘容易被干扰,尽量远离其他设备
楼主可以采取方案8,因为F450机架上下中心板足够高,所以可以FC1212飞控粘再中心下板(或许需要垫高一点)正中间,AHRS粘在飞控正中间。罗盘放在中心上板的F450字样位置。
如果不对,请批评指正

网友:
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因为不懂那些传感器的硬件原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什么零件应该放在中心、什么怕什么,什么不能和什么靠在一起。老A空下来的时候能不能把fc、ahrs、compass、ESC,receiver、稳压器、GPS、马达,8样东西一起说一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HRS和电子罗盘有方向性,要特别注意
电子罗盘容易被干扰,尽量远离其他设备
楼主可以采取方案8,因为F450机架上下中心板足够高,所以可以FC1212飞控粘再中心下板(或许需要垫高一点)正中间,AHRS粘在飞控正中间。 ...

AHRS粘在飞控上有两个问题,1)叠得太高,会不会太软了感应姿态不准确?2)飞控上的指示灯都看不见了。。。

另外,罗盘朝向有讲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AHRS粘在飞控上有两个问题,1)叠得太高,会不会太软了感应姿态不准确?2)飞控上的指示灯都看不见了。。。

另外,罗盘朝向有讲究么?

1、不会叠的太高,AHRS-V2和老版本的AHRS-S是一样的外壳,而AHRS-S设计安装就是和飞控叠在一起的,因为飞控只直接粘再中心板子上的,AHRS又是粘在飞控上的,所以应该不存在太软这一情况。
2、外接一个声光报警器远远不看飞控上的灯实用。
PS:罗盘的箭头方向朝向必须朝向机头正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会叠的太高,AHRS-V2和老版本的AHRS-S是一样的外壳,而AHRS-S设计安装就是和飞控叠在一起的,因为飞控只直接粘再中心板子上的,AHRS又是粘在飞控上的,所以应该不存在太软这一情况。
2、外接一个声光报警器远 ...

罗盘上没有箭头啊?哪头超前呢?

网友:
箭头标示

楼主:
装好了,各位请看图,工作正常,但还不完美,有点抖。

楼主:
飞的时候就有点抖,是降低点感度呢还是把ahrs的海绵换硬一点的?

网友D:
电子罗盘,要放鸡鸡正中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罗盘,要放鸡鸡正中间的吧。

A说不一定

网友E:
AHRS模块、FC1212模块、和罗盘都应该装在机架中间,它们都是有方向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HRS模块、FC1212模块、和罗盘都应该装在机架中间,它们都是有方向性的
FC绝对不用

网友:
及时雨,收益飞浅。谢谢各位大佬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