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主翼前缘和水平尾翼加固,及发射机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6):
我的天行者用的是柏通1.2G  800W的发射。大家看看放的位置和天线的朝向正确吗,如果有问题请帮我说说看。主翼前缘用1X3的碳片先用泡沫胶粘住干了以后用纤维胶布再固定。还有就是水平尾翼我用的是1X3的碳片进行支撑加固的,于飞机连接处用的是泡沫胶和热熔胶,这样做可以吗,有好的意见请给我提提。谢谢!

发射机的位置

发射机的位置

主翼前缘

主翼前缘

水平尾翼正面

水平尾翼正面

水平尾翼下面

水平尾翼下面

水平尾翼上下连接

水平尾翼上下连接

水平尾翼与支撑连接

水平尾翼与支撑连接

网友:
把图传外壳去了吧

楼主:
谢谢哈,外壳是可以去掉的吗,我没动的原因是怕搞坏了。

网友:
外壳去掉后一定要加散热片(加在没有液晶显示的那面),加电时必须接天线,调试通电时间不宜超过3分钟。否则图传很容易烧,我的一个就是通电时间过长烧坏的。

网友A:
如果向远处飞(不是高处),天线的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向远处飞(不是高处),天线的方向是正确的。
向高处远处飞是不是要把天线倾斜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身处地区温度多少?热熔胶在寒冷地区会变得很脆。

可以把碳纤维片插在机翼里面。(用刀划开一个浅口,塞进碳片后点一些胶水,比较稳妥。)

网友:
800W的发射,好厉害!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哈,我知道了发射的外壳要拆掉,加散热片,天线的朝向是正确的。水平尾翼里面本来就有一根加固的碳片了啊,还要加吗,加在上面还是下面呢,请指导指导啊。

网友B:
升降舵臂位置反了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哈。我记住了哈,发射机是800mW的。不是800W哈,我说错了。如果要飞高(500米)飞远(10000米)的话发射机的天线位置对吗,不对的话怎样改。请前辈指点指点哈。刚到手一个  第四代遥控增程系统/72mhz功放,请问有前辈用过吗。这个东西和图传相互干扰强吗。

网友:
 不是说越加固越死?我没有特意加固,装了4S 5000电池,一个3S 2200 一个ZI8 H飞控等等东西翻筋斗都没事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看个人,飞行事故往往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的模友们往往都是单枪匹马(我就是)这样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玩得东西太小众和非主流了。论坛上大家说说只能说出自己的主观看法,实际的东西根本看不到,所以论坛上经常打口水战。

网友:
如果要飞高(500米)飞远(10000米)的话发射机的天线位置没问题。如果只在头顶上飞,最好把发射、接收天线水平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臂位置反了 呵呵

观察得真仔细

网友:
用AB膠比較可靠.

网友:
每次飞之前检查舵角。。。我之前也是用胶,,结果某X舵角松动,然后就悲剧了

楼主:
那用啥子办法让它不容易松动啊,我是用的泡沫胶粘好以后,再在四周用热熔胶粘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