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100X在空中飞的时候机身总是乱晃。。

楼主(2012-01-06):
求教亚拓100X在空中飞的时候机身总是乱晃。。前后左右的晃悠 发现大齿盘不是水平的 有个地方高一点 有点地方低 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呀?或是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原因是那个所谓的副翼是不受控制的 只起稳定作用 所以一遇到打舵的时候 机身就会 晃啊 晃啊 的
感觉YT 100 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离期望有点远

网友B:
中联螺丝锁了太紧了,导致中联变形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而且我收到货时检查就发现大齿盘也不是水平的。反正嘛,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D:
我的JJ大齿盘也不平 这跟飞行晃悠不影响的

网友E:
我的飞起来还好!这种飞机飞的玩玩,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F:
你的爱疯 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