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臂真的很好用吗?

楼主(2012-01-06):
H臂真的很简单,向来被广泛使用,不过是用在低档电直上。
不知道为什么在小电直中本来没有用H的也被推崇使用H臂,H臂真的很好用吗?
H臂其实是最低档的相位器而已。

网友:
敢问H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只知道L臂

楼主:
用过的H臂

网友:
这个好像看到泰世的x7也有啊

楼主:
再上照片

网友:
H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但缺点很明显,看上面的图就知道了,磨损严重,并且因为摩擦而影响飞行。
一般用在小型飞机上,一来减少成本,二来小机负担小摩擦相对也小,也就相对来说耐用。而在小机上使用标准相位器反而由于零件小而难于做到高精度,也更难维护。
在华科尔V120D02上面,多少人用舵机臂改成相位器?因为简单,磨损了换掉也不值钱!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大机力量太强一下子就把H臂磨掉了

网友:
大大地学习~嘎嘎

网友(2012-03-16):
我的120D02也换了,之前的相位总卡住导致炸机。

网友:
还好哦,这个要么在最低档或者最高档的飞机上用,泰世的可以经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