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机的朋友进来看看(救命啊)

楼主(2012-01-06):
这个串激电机是从老丈人家淘了,准备diy个砂磨,按照铭牌上的电路图,把2和6并在一起,1和5接零火线。但电机不转,机壳和转子用手摸还电人.(在有它的电刷没买到原装的,买个大一号,用砂纸磨成的。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图片

楼主:
图没上去,上个图传错了

真要命

网友:
名牌写得很清楚了,2与6并,1-5要接直流吧?外壳带电要分别检查(任何线头不要并,都悬空)各引出线对外壳绝缘电阻,如有短路,千万不可用
串激串激顾名思义就是定子绕组和电枢(转子)绕组一定是串联的,怎么串法只决定转向: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我还以为都是用交流,能输出两种功率呢》

网友:
交直流都可以用,接法不同,

2与4并   1-3接交流
2与6并   1-5接直流
2与3并   1-4接交流
2与5并   1-6接直流
根据交流还是直流电源以及转动方向决定接法

网友:
按图都接错线了。如楼上所说。1和3接220交流,这时2和4并接,是正转,其它类似。至于漏电还是感应,这个需要用摇表测一下绝缘(即兆欧表,测时所有接头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