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男孩的911加大版,ESKY HONEY BEE 2,雷鸟LL4CH。 纠结

楼主(2012-01-06):
该买哪个啊 现有V911 想室外飞 请指教

网友A:
加大版911真的不是很好 尤其是控 太无语了 前两天我一个伙伴买了一个 飞了一下 不过还是挺稳的。。。
911还是不错的 休闲飞飞挺好 但是要是飞真正的单桨4通还需要重新适应!
eskyBEE2我在选4通的时候也考虑过雷鸟不清楚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无刷丘比特V3 都说难飞 控慢半拍 配件贵 但我觉得还挺好飞的 也没感觉慢半拍 配件到现在为止我只坏过两个浆夹 脚架坏了自己粘的 别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推荐honey bee 2,e——sky做飞机很久了,很专业,911加大版,到底还是玩具类的。玩玩的话,那就911大号的,真的喜欢航模的话,推荐bee2.许多模拟器里面有blade,亚托,logo,jr,最后还有几架esky,绝对不会有911的

网友C:
不是还有前两天发帖子的美嘉欣F45么,你买个试试呢

网友D:
f45大点,那个才真实450级别,我又丘比特,还是要难飞点,主要是不好调,比cp难飞我感觉,911加大版应该很好控制,不过911大班跟青松什么的价格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优势不大

楼主:
今天还看了丘比特V3无刷版的 感觉也不错 到手560左右 不知行不行

网友E:
性价比较高的还是esky的呢!

网友F:
还是上山寨450吧,迟早的事,不如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