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到手了,可以点也不会操作,放在地上起飞时,推油门起飞会飞偏!

楼主(2012-01-06):
v911到手了,可以点也不会操作,放在地上起飞时,推油门起飞会飞偏!

网友:
都练练就会哦

网友:
这么简单楼主还不会操控,看来楼主没玩电直的天份,楼主退模吧,机机拱手转送给我好了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风力反应,肯定会偏的~~

网友A:
起飞左偏

单桨的就是这样,正常的。
起飞时同时微打右舵就可以修正。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桨的就是这样,正常的。
起飞时同时微打右舵就可以修正。

欢迎入魔
陈伯
恩,谢指导!我很喜欢航模!但有个问题!我选的是美国手,摇控上的键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没有说明书么,左手上下油门,左右自旋,右手四个方向就是往四个方向飞,通俗吧

网友:
标题

在草地上去玩吧,这机基本就摔不坏,多摔几次就明白了~还有,可以多在不加油门的情况下打舵(右手),看看那两个舵机是怎么动的,会产生怎样的机械动作…

网友:
多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