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一个关于打印图纸转印到板材上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今天画了个图准备拓到珍珠板的时候觉得很麻烦..
想问问大家都是手工拷贝到板材上的么?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方便快捷的方法?
比如说像做线路板热转印纸那种方便的方式..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1-11 22:22 审核通过

网友A:
你的想法很好,不过基本没听说过这么做的,呵呵。一般是把图纸覆盖到板上,然后用大头针沿着图纸上的线戳眼,直线的戳一头一尾两个就行,曲线,基本上没间隔1CM戳一个就行,然后用刀切

网友B:
有投影仪的话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