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模,欲入95元F3A/高手速进帮忙看配置

楼主(2012-01-07):
本人新手,手里无任何设备,潜水很久想正式入手了,求高手看看勿喷,先说控把,
天地飞6A 2.4G(比较支持国产#^_^#)
电机
:朗宇2212KV1400 (9050和8060两种桨)要快快,要慢慢@_@
动力电:也是11V2200毫安和1500毫安20C的两种
电调:好盈飞腾30A(
电池
那么大30电调不知会不会小了?)
舵机
:辉盛9G
再加上其它的差不多1000大洋了呵呵,报告完毕,求鉴定

网友A:
可以的,买来边装边琢磨,乐在其中

网友B:
LS:
8060是快速桨。。。9050才是低速浆
LZ:
新人上来95元 F3A不太合适 那个飞机本身有问题 重心不好配
我以前的配置是 XXD2212 KV1400 9050 电调好像30A具体忘了
电池3S1500 舵机4*辉胜9g 副翼改成双舵机混控了
机头一个大螺栓配重...
起落架从来没坏过...电机罩内部建议贴一层纤维胶带
降落的时候要轻 如果不想狗啃泥式降落的话就带点油门或者拉点升舵
关于控的看你准备怎么玩 没心思换就天7天8 或者先天6试试 换好飞机了直接换好控 天6就模拟器专用

楼主:
标题
呵呵,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们的耐心指导#^_^#之所以入天6就是本着成本低又是新手,(天7六百多呢)差开300多块了,呵呵。再说我觉得对我来说6通也足够用了,我不想花大钱去买通道多的机机,呵呵,电机电调之所以买好点的,就是因为质量好了才不易坏,那样才投资小吧,再次谢谢各位#^_^#

网友C:
标题
质量好确实不容易坏,但摔下了结果都一样的。作为新手,好的电机体现不出什么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心里爽一点。电调建议用好盈。

网友D:
楼主我和你一样,咱俩的控都是一样的,电调、桨也是一样的,电机还没配,你这个贴子真是为我量身定做啊!不过昨天飞了刚到的模拟器后,信心巨亏,准确说飞都飞不起来,一个性摸索,很费时间,准备练好模拟再定机!顺便说一下,新手咱们最好玩上单翼!也是听别人说的啊!不对可别打我!哈哈,给个电话、qq号吧,以后咱可以交流一下!我广州的,你呢?

楼主:
呵呵,我用安卓手机那种软件(模拟器)飞的不错,再说我对自己有信心,#^_^#因为我开车的有足够的冷静和判断,呵呵自恋了@_@所以想直接入手真机,扣扣是475169519欢迎加好友指导我*^_^*

网友E:
那个手机模拟器完全不能代表什么
是应该上天七
那个机的电池仓要自己往前挖几厘米
舵机用银燕8g 吧

网友E:
第一架 机就飞这台小3a 恐怕有点危险
新手第一架机还是飘飘的好

网友F:
纯新手,不建议这款飞机。保证你首飞首炸,你信不?

楼主:
鹰眼8G贵哦.20多一个,辉盛9G才11嘿嘿,穷人节约成本

网友G:
kV1400电机就用8寸桨了,9寸过载了,效率低发热大,容易烧坏设备。
建议用仿APC 8*4E直驱桨,力量很大,效率也不错。
至于电池,本来是建议用3S 1500mAH的,但是这架飞机因为设计问题,重心偏后,大多数时候不得不用2200mAH电池放在机头以确保重心的正确。其实,新手飞这架飞机并不是很好的选择。操控灵活,需要的调整量大,摔机容易损坏电机。如果模拟器熟练了,想用前拉机入门,应该考虑的也是塞斯纳或J3这种上单翼练习机。

网友H:
建议上飘飘机

楼主:
谢谢指导(^_^),头轻了我可以放点别的东西加重,只是1500毫安20C电池能飞多久呢?

网友E:
银燕8g 现在启迪才卖18 完全不贵

网友I:
呵呵,如果想深入入模,建议天7(随便玩玩T6也足够了),其他的配件高手们已经回答了,入门机型 或以用后推机 好些,不容易炸坏,我的入门机是KT330,后来自己做过微风,再后来就没做过,也很少玩
一年玩不了几次!

网友J:
2212 1400 很疲软 我用2200 的电池 飞的几乎80%-100%的油门 可能是旧电机的原因 ,我看还是 2217吧 。

楼主:
标题
谢谢各位,新人小白能得到这么多前辈指导真是信心大增,貌似后推机应该是快速机吧,或许更不适合新手呢*^_^*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新人小白能得到这么多前辈指导真是信心大增,貌似后推机应该是快速机吧,或许更不适合新手呢*^_^*

练习机,超慢的,很适合新人

楼主:
恩,那能不能给介绍几款比较便宜的后推机呢?目前在淘宝(※OM※模型壹店)那里选配件,不知道这卖家好不?(^_^)Y

网友K:
配置不多评价,能飞,机头要配重(我没减重),不过95F3A确实一般,我有一架,飞了20次左右吧,无炸鸡,这个飞机做动作不行,只能玩玩航线,小吊一下,飞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没啥意思了,降落因为机身过飘,舵面不大等问题无法精确控制转向,有点乱串。如果你新手的话不如去飞大赛,MD的不贵,不过我没飞过大赛,呵呵。
PS:有条件还是上天7,6开始还行,以后就不适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配置不多评价,能飞,机头要配重(我没减重),不过95F3A确实一般,我有一架,飞了20次左右吧,无炸鸡,这个飞机做动作不行,只能玩玩航线,小吊一下,飞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没啥意思了,降落因为机身过飘,舵面不大等问 ...

T7与T6 控制距离差多少?
   我一直用T6,还没换控

网友:
控制距离这个不用考虑太多,够用了,主要是不能做一些细部调节,比如舵量,舵效
我也不是高手,说不太清楚,呵呵,高人解答吧

楼主:
呵呵,听说是吧,差那么多价不会只是多了一通道的区别的

网友:
  用 GUANLI 4通的老鸟, 汗颜的飘过.

网友:
 很难飞的

网友:
控还是一步到位的好。新手来说非常不建议上这个JJ。买个飘飘练练手吧

楼主:
想好了,翼龙,嘎嘎

网友:
实心实意地说, 2212/kv1000+9",3s1300-1500mah,用75-80翼展的kt 3D机可以飞得很慢很飘,关键是动作跟手,不象95元F3A那么贼,而且不象95那么难调,合理设置右拉、下拉对新手也不是轻松活儿;如果怕动作太灵活,可以减小舵量飞,反正新手飞95也要小舵量

同样的动力配置换10'桨和2200电池就可以飞95,动力不成问题,试过可以垂直爬升

楼主:
呵呵,谢谢高人指教

网友:
这机算下单翼机,新手飞完上单翼………再下单翼

网友:
标题

电调建议,好淫天行者40a,也就是稍微贵些,XXD,呵呵.....

楼主:
我觉得好盈40质量不行吧,那么便宜,中特威30a好不好呢?

网友:
如果要省钱,没必要买天6  2.4G的   买个百来块的冠丽 72频率的就可以了,足够你用了, 还有,F3A真的不适合新手,建议你买其他好飞点的飞机,  如果真要上F3A  建议你用铝合金在鸡头下面DIY一个起落架, TAOBAO上也有人家自己DIY的成品卖,15元左右吧,鸡头下面粘一块木板,起落架用螺丝固定在木板上。  电机和电调用XXD 2212  和30A的也够了,全油门时间不要太长就行。 如果以后要上直升机的,建议你换个好点的控,或者先开始收个2手100块左右的 控

网友:
4VF飞了十多年的汗颜飘过---------------------------

网友:
新手,而且是练android模拟器的新手,而且是练Android模拟器并自信满满的新手,还直接上真机,还上95元F3A,你首飞能在空中停留超过30秒,你的下一架飞机我送你。

网友:
后面居然还有人推荐KT板3D机,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楼主:
呵呵,没事,斗听别人说技术是炸出来的,炸就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