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飞控在DIY(非XA机架和电调)的安装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2-01-07):
XAircraft 的 FC1212-S RE,FC1212-S,FC1212-P都支持完整的PID设置与8电机混控输出,原则上支持任意形状与大小的2至8电机多旋翼。不仅如此对于电调,XAircraft飞控可以支持高速PWM电调(500HZ),也支持常规电调(如好赢等)。

关于机架:
机架与电机和螺旋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在确保机架足够刚性的前提下,电机和螺旋桨可以适当的放大,以获得更好的负载能力
2:在确保电机输出功率足够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放大螺旋桨,以获得更好的负载能力

XAircraft 从08年至今一直致力于多旋翼的机型研发,大致能提供如下经验:
1:450-550mm轴距的机架,10寸螺旋桨 + 2212至2216电机最为合适,如XA 的X450
2:550mm-650mm轴距的机架,用12寸螺旋桨 + 2812至2814电机最为合适,如XA的X650

关于常规电调的使用:
所谓常规电调,是针对XAircraft电调外,XA人员对普通电调的称谓,如好赢电调。
1:常规电调每个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这些少许的差异在固定翼和直升机上使用时(一般都是单个使用),不会有问题。但是在多旋翼多个并着使用时问题就来了,因此需要您在使用前做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在环境温度变化很大后,我们也建议您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好的普通电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电机启动不同步。如果是XA的电调是不需要做以上工作,每个XA的电调,个体差异都不会超过1%,因此不需要做油门行程校准。

关于减震:
不管您使用什么飞控,震动都是飞行稳定和可靠的最大杀手,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对震动敏感,XAircraft的飞控,把这2种传感器单独封装在一个叫AHRS(姿态传感器)的模块中。
XAircraft目前有3款 AHRS,分别为 AHRS-S(RE),AHRS-S V2,AHRS-P,除了AHRS-P带有内部减震措施外,其他的AHRS,都需要做好外部减震处理。
使用方法:
1:减震海绵要安装到位,严格按说明书方式执行,并且定期检查,看看是否有脱落
2:做好螺旋桨和电机的平衡,如果震动超过了减震海绵能承受的范围,也会飞行不稳定。

关于自动导航驾驶
多旋翼的自驾功能,如自动回航,松杆悬停等。都依赖于GPS与电子罗盘,您必须非常清楚他们的工作要求,才能稳定的使用
1:GPS不能在室内使用,在建筑物中使用精度也会下降,不同的地区和时段,也会少许变化。
2:电子罗盘提供定点的航向,依赖地球磁场的作用才能工作。如果地球磁场被干扰,如有铁矿,高压电缆等。电子罗盘将不能很好工作。同时,电子罗盘也会受到机架上大电流导线,电机等影响,必须做好布线工作。

关于飞行参数调整:
如果您使用XA的原装配置,飞行参数基本上不需要调整,因为我们都做好了特定的配置文件,选择对应机型就行。
如果您使用的是DIY 或其他机架和电机、电调配置,请参考这个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369

新建了配置参数后,可以先飞行测试,如果发现不太稳定,还需要细致的调整下“飞行控制”中的感度,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

关于遥控器的校准:
Futaba和JR遥控器的中立方式是不一样的,Futaba以1520us为中立,而JR是以1500为中立,另外一些品牌的遥控器一般也都介于这个之间。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用户初次使用前,做一次遥控器校准。在校准遥控器前,我们建议您把螺旋桨去掉,确保安全。
这里有个视频介绍: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MzY2MzM2.html

关于飞行:
航模不是玩具,而多旋翼又多数用于航拍。安全就更加需要注意,并且时刻自己都在承担着这种飞行快乐带来的风险。
1:飞丢,很少听说3D直升机飞丢,因为3D直升机不能自动水平平衡,飞到20-30m外,看不清姿态就可能错觉炸鸡。根本不给你飞丢的机会。但是多旋翼多数都有自动平衡的功能,而操控者可以依赖飞控提供的姿态角度飞的更远,比如100米外。在没有GPS或者GPS有故障情况下,少许异常飞丢事件就难以避免,您时刻都要明白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因为没有保险公司能给您提供保险,也没有哪个厂家能提供给您一个永不飞丢的承诺。
2:失控:我们使用的遥控都是有距离约束的,在没有飞控的时代 ,很难飞出遥控器范围。但是有了飞控,动不动就是100米外,有GPS飞300米都正常。当遥控器品质不过硬,或有隐性故障,失控就发生了。做好日常遥控器的维护和检修,是保证高品质飞行的关键。
3:安全:不要在人群众多的地方飞行, 除非您做好了承担相关风险的准备。

楼主:
如还有疑问,可以提问,我会补充。

网友:
沙发,看完收拾东西启程回家

网友:
先收下了,可以在慢慢参考。。。。。。。
:loveliness:

网友:
迟来的文章,非常好的文章。
不过看得懂的人大概一半左右。

网友:
老A不能抢沙发

网友:
老A半夜写作,辛苦了,注意身体.

网友:
保存下,值得学习

网友:
标题

那2814电机可不便宜,拉力超强!

网友:
辛苦了,学习资料, 保存。

网友:
仅管JJ还没到手,先来学习学习!

网友:
顶一个,很详细

网友:
请问下,电调需要和ahrs保持多少距离以上合适?罗盘是不是只要水平放置,位置、朝向都没有关系的?罗盘能堆放在ahrs上面么?

网友:
好文,应高亮置顶

网友:
好贴,必须标记。

网友:
好,对新手帮助好大。

网友A:
ahrs-p里集成电子罗盘 这个设计是不是不科学???

  ahrs肯定要放在机架中心,然后电子罗盘又很怕电流这些干扰,机架中心又有这么多线材,那电子罗盘受干扰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

像我们之前用铜铂纸片(以前gps搜星不好时xa送的)处理过的头盖盖上后,对电子罗盘是否又有影响呢??

ps:如果是这样,-p就不能用在风火轮机架上了。
老650也不行,650的电调是四合一电调正好又在ahrs正下方。不知这个电调会对电子罗盘有影响否。

网友:
飞控的AHRS出现红灯绿灯交替闪烁,是什么问题

飞控掉下来电调烧了,拔了上新的电调就无法启机,AHRS上的灯出现红绿灯交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hrs-p里集成电子罗盘 这个设计是不是不科学???

  ahrs肯定要放在机架中心,然后电子罗盘又很怕电流这些干扰,机架中心又有这么多线材,那电子罗盘受干扰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

像我们之前用铜铂纸片(以前 ...

关于自动导航驾驶
多旋翼的自驾功能,如自动回航,松杆悬停等。都依赖于GPS与电子罗盘,您必须非常清楚他们的工作要求,才能稳定的使用
1:GPS不能在室内使用,在建筑物中使用精度也会下降,不同的地区和时段,也会少许变化。
2:电子罗盘提供定点的航向,依赖地球磁场的作用才能工作。如果地球磁场被干扰,如有铁矿,高压电缆等。电子罗盘将不能很好工作。同时,电子罗盘也会受到机架上大电流导线,电机等影响,必须做好布线工作。

abin~~~~~~~~~这个大电流对AHRS-p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