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小白入手450,请问有何缺漏

楼主(2012-01-07):
刚入魔,潜水一个月,虽然对一些理论知识有所了解,但还是小白一个。看了多位大大的入魔经历,激动不已,打算购机。虽然老人们说决心入魔,要一步到位,我感觉现在主要是试水,本身也没希望玩玩开心,不搞很专业,所以没打算花大米。一下是我清单,请指点。

电池工具等

电池工具等

电池工具等

电池工具等

主机、遥控、工具、配件

主机、遥控、工具、配件

网友:
你以后会发现你买的大多用不上,要用的大多没有,比如桨和三轴,那些垫片什么的,用不了那些,还有一些工具,是没必要的

网友A:
工具盒,热缩管,开孔器焊接夹座,这些大众工具没必要在模型店买,通常是普通五金点5到10倍的价格,比如扎带同样规格,同样颜色一般五金店都是6块1000根,而模型店就变成2-3块钱100根,同样绕管也是在模型店4块钱1米多点,自己到五金店去买8块4MM粗的一包,大概25米左右吧。
专用工具桨平衡器没必要买(一根主轴买平衡,比这个好用,方法论坛里有写)拔齿器也没必要买(根本就不值这个价,自己随便DIY 一个就成,玩航模主要还是靠自己动手),便宜的球头钳,我建议你买尼龙的,金属球头钳除了喜路宝的,其他都容易伤球头,所以用尼龙材质的球头钳就行,冬天,用的时候用电吹风加下温。
同样的双面3M胶,五金店和电子市场都有买,价格比模型店便宜不只一两倍,同样的什么陀螺仪减震片什么的,自己用3M胶,加块钢板就行,钢板就用久光驱外壳,效果比买的好多了。
内六角用飞越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盒,热缩管,开孔器焊接夹座,这些大众工具没必要在模型店买,通常是普通五金点5到10倍的价格,比如扎带同样规格,同样颜色一般五金店都是6块1000根,而模型店就变成2-3块钱100根,同样绕管也是在模型店4块钱1米 ...

长见识了。去退了。

网友:
很多工具在电子城都有卖,比如模型店一个最垃圾的零件盒要卖4块,其实进货价格也不到一块,反而自己去电子市场购买,4块钱可以买个相当好的盒子了,还有螺丝刀加磁器,我在电子市场买的10块钱一个,没还价,问了就掏钱,你看看航模店卖多少

网友:
楼主你直接买个亚拓sport就行了!

楼主:
这个 已经超预支,只是想涉水一番。就这样,也要3500rmb了

网友:
还有卡尺最好别买数显的,数显的便宜货精度非常差,就一般的卡尺反而好用。

网友:
遥控超过千元就别用国产的了。。。。飞机入手飞越的空机性价比反而高

网友:
新手不建议上PRO的,如果确实喜欢PRO的机身建议自己改皮带。

网友A:
最后忘说了,新手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最好直接入手三拼木浆,转速不超过2200练习悬停航线完全够用,8.5的价格,让你不怕炸  主轴 横轴 尾轴最好多配点,还有机机买来后螺丝全部换成杯头内六角,螺丝胶在淘宝上购买,2MM的螺丝推荐卡夫特K-0222低强度的,10来块钱一瓶,比模型店多10倍的量,螺丝胶别在模型店购买,模型店买的一般都是高强度的,有点良心的模型店会有中强度,但对于2MM螺丝来说还是高了,以后拆卸很困难。

网友:
新手入魔 高手参考配置和配件购置清单

新手入魔 高手参考配置和配件购置清单

网友B:
新手入魔 上购置清单 高手帮忙指点

新手入魔 上购置清单 高手帮忙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忘说了,新手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最好直接入手三拼木浆,转速不超过2200练习悬停航线完全够用,8.5的价格,让你不怕炸  主轴 横轴 尾轴最好多配点,还有机机买来后螺丝全部换成杯头内六角螺丝胶在淘宝上购买,2MM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魔 上购置清单 高手帮忙指点

厉害啊,和我一样要入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要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合计 3600左右

网友D:
螺丝胶 我用的是劣质指甲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胶 我用的是劣质指甲油,,
有创意。我用防锈漆,便宜量又足

网友C:
原帖由
zwf9507
于 2012-1-9 00:02 发表
有创意。我用防锈漆,便宜量又足
总是这么有创意啊。

网友E:
一千多买什么控不好??为什么要买天地飞。现在一千三能不到的控不差了!

网友F(2012-02-21):
还缺少个空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