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onfiguration.exe 软件 无法运行 按提示装了 .net 4. ...
XConfiguration.exe 软件 无法运行 按提示装了 .net 4.0也不行

楼主(2012-01-07):
XConfiguration.exe 软件 无法运行 按提示装了 .net 4.0也不行 需要接上飞控 才能运行吗

网友A:
软件必须链接到飞控,才能就行操作。

网友B:
XConfiguration.exe 是很老很老很老的调参软件,已经退役了,请用新的XAircraft Center

网友C:
如果说是连软件都无法打开,可以试下安装更高的4.5版本。我之前也是这种情况,装了4.5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