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版911改伪副翼

楼主(2012-01-07):
刚从男孩那里入了大号911,飞行很稳定,很耐炸!不过锤子机就是锤子机,动作大了就失控,锤子效应明显!本人试着把丘比特V3的副翼和配重块移植到大号911上,试飞了几电,感觉很不错!特与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旋翼头结构关系,改完也不是真正的副翼机,还是锤子机,纯属折腾)

楼主:
自己沙发再补图!

网友:
 还是45度的

网友:
即使是45度的副翼,操控性方面也相较重锤会有很大的改变

楼主:
事实证明就是不一样!感觉在飞小丘,贼得很!

网友:
变贼了?!  飞航线应该会顺畅很多吧!~

楼主:
悬停了几块电,还没航线,下午去试试!

网友:
具体怎么改的 跪求LZ给个具体方案 急!急!急!

楼主:
直接用丘比特V3的副翼和配重块,卸下平衡杆的两个锤子,上好配重块和副翼就Ok。

网友:
是个好主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飞机,昨天受到飞机,晚上对不上频,第二天退回去修了,郁闷  请问楼主是怎么对频的?

楼主:
不需要吧,直接自动对频啊!是不是遥控器电池没电呢?

楼主:
帖子沉得真快啊!刚看到有人在发帖改副翼,呵呵!

网友B:
求视频啊

网友:
对不上频有应该是油门没有彻底归零,玩具的质量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视频啊
晚上回去弄个视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不上频有应该是油门没有彻底归零,玩具的质量就这样。
---------------------------------------------------------------------------------
对的,油门没有归零,我得911就是这样,用微调往下调,让油门归零,就能对上频了,
但没有记忆功能,每次开控都要调 微调。。。。。。

楼主:
这个鸡鸡有点奇怪,我把油门微调调到最大照样对频!调到最小也可以对!它会自动确立油门起点!难道是个例?

网友:
很好,裸机居然和小伟力一个价
现在换代怎么这么快
等有配件再看看

网友:
据说配件价格和V911 在一个亲民价格上。

楼主(2012-02-15):
配件确实便宜,现在有几家做配件了!这机子改副翼后,操控难度大了,但是大动作不会失控,打算把副翼杆截短3分之一再试试好飞点不?感觉副翼作用过大,有些影响操控!

网友D:
价格

楼主买成多少包邮

网友:
对于LZ的改制,我真的很无语.....
建议LZ先了解一下直机副翼的原理!

网友:
请问下
我在  男孩那买的911  有点飘能接受
但有个问题就是 高度很难控制额
油门杆动一点点没反应 动多了反应剧烈   反正就是没办法保持高度
正常么?

网友:
锤子机,不用加副翼拉,降低效率,就把锤子重量减小,或吧 横杆简短,多试几次,找个灵活和稳定的中点,适合自己,锤子越轻 越像450的手感,刹车不明显,但越飘,越难控制 呵呵

网友E:
对于LZ的改制,我真的很无语.....

复28楼321whl123兄:

愿闻其详,恭请不吝赐教。

陈伯

网友:
不知道911能否改副翼,,动作一大就是失控,锤子打鸡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28楼321whl123兄:

愿闻其详,恭请不吝赐教。

陈伯

陈伯,你好!
因本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原谅!
一般4通道机(副翼结构,非锤子结构的那种如ESKYD的 004  .华可尔的.... )在推油后打舵,十字盘倾角的改变只改变副翼翼面的角度(这里区别于6通机,6通机 斜盘 副翼 大桨是同时变化的 ),副翼翼面角度的改变,在主轴高速旋转的时候,副翼杆就会倾斜,副翼杆的倾斜,才会使大桨的攻角改变,从而实现控制方向的改变。
好我们再回头看看LZ的这个结构吧!!这个DIY后的结果是:推油后打舵,这个副翼的翼面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一直都是水平的但是,它的副翼杆却会倾斜。(长城9558 ESKY 004的平衡杆都是两个自由度的,而V911 V3  260A 平衡杆只有1个自由度)

奇怪了,既然他的副翼的翼面一直都是水平的,大桨的攻角改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因为它多了下面这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只要副翼的重量增加了,(不管它是翼片还是锤子)飞机就更稳了!(行话:不贼了)!!!!

网友:
总结:以上改造方法,意义不大!
长城9558就可以这样改,因为结构不同!

网友:
淘兄你的V3是不打算要了啊  左拆右拆的 呵呵  我的飞机还不知道要等几天呢  唉 急啊 ~~~

网友:
只要副翼的重量增加了,(不管它是翼片还是锤子)飞机就更稳了!

复321whl123兄:

你的解释很详细。
小弟明白了、受教了。

非常感谢
陈伯

楼主:
哎!改副翼只是好玩罢了!旋翼头本身就不是希拉结构的,当然不是为了达到V3和BEE的副翼效果!目的只是为了减少锤子的惯性而已,不至于大动作失控!当然,把平衡杆弄短,或者锤子弄小都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只就地取材,哪个容易实现就先试试,何必说什么“无语"之类的呢!自己开心就好!都是业余爱好!大家的技术不都是在折腾中慢慢成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成多少包邮
240不包邮的!

网友:
标题

陶兄折腾引来争论啦⊙.⊙!大家都是交流中学习,折腾中进步,老鸟们请多点耐心,高手也是从菜鸟走过来的哈。
谢谢大家发表意见,我们这些潜水学习的菜菜才学到更多(有点反客为主了:-))。

网友:
淘兄  你说你这个大911抗风好一点还是我新买的BEE2好点呢???

网友:
大911抗风好一点还是我新买的BEE2好点呢???

复41楼0315漫步兄:

大911不及BEE2抗风,但户外2级风内也可爽飞。
但大911比BEE2更稳更易控,新手首飞已可以悬停了。
新手在家里飞大911比飞BEE2安全多了。

而且BEE2远不及大911的耐炸,新手要常折腾修理。
而配件价格更是大911的数倍。
我相信新手玩BEE2半年连炸机成本都可以买一套飞越450了。

但BEE2的手感接近450,可以练手,但大911这锤子机就不能了。
个人感觉BEE2有点鸡肋...价格是大911的两倍多,
而同价的丘比特V3无擦版却比它更耐炸、更好飞、配件更便宜。

有误之处请老鸟指正。
我夺主了,LZ请见谅。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 陈伯的大签名~~  看过你的大伟力评测 差点就买了(当时没货),BEE2是论坛里的老鸟推荐的  锤子玩了好几个了,不想再折腾了
要求也不高,小风能正常航线就满足了 ~~哈哈

楼主:
丘比特V3好像比BEE贵吧!对新手来说,BEE2绝对比丘比特容易上手,BEE2的配件现在也比小丘的便宜,我是玩小丘过来的,深有感触!还是Esky的电子件帮了我,让我最后爽飞小丘!

网友:
Bee2是传统的90度旋翼头,应该比原厂45度旋翼头的丘V3难一点,甚至比450都难,飞好Bee2再飞450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