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 飞控 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7):
天地飞7 遥控,请问怎么设置 5通道的低位是自稳,中位是3D,高位是非自稳的开关?

6通道的低位是关,中位是定高,高位是定高+CF 的开关

网友:
5通道:自稳    3D     普通
               低位   中间   高位
从我个人感觉,5通道的地位和高位的自稳和普通模式,区别不是很大,都能很稳,在空中切换的时候机身会小幅度摇摆一下。3D模式没试过,我的控是2段的开关

6通道:关     定高      定高+CF功能
            低位   中间            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 遥控,请问怎么设置 5通道的低位是自稳,中位是3D,高位是非自稳的开关?

6通道的低位是关,中位是定高,高位是定高+CF 的开关

我也是兔子和天7,和你说的一样,一直这样用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