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到手,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调机子!本人超级菜鸟!

楼主(2012-01-07):
v911到手,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调机子!本人超级菜鸟!

网友A:
我的911   刚下单   到时一起交流

网友B:
没什么可调的吧  在室内飞就把连杆调到短的球头上面  舵机臂调到内孔 平衡锤螺丝适当上紧(不要太紧) 很好飞

网友:
 这个还需要调机吗?到手飞的东西。

网友:
调过

我调过,效果不理想,看显示屏,最后都调到中点,靠随机调控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可调的吧  在室内飞就把连杆调到短的球头上面  舵机臂调到内孔 平衡锤螺丝适当上紧(不要太紧) 很好飞
你好,请问你说的这些东西在哪里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11   刚下单   到时一起交流
好啊!但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
v911到手,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调机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这飞机不调宜户外飞。
室内飞可照上列帖子调。

陈伯

楼主:
陈伯你好,第二条"(2)  把两支大桨拉杆改扣上斜盘上的短球头,
     可再进一步减小舵量行程。"我看不懂,看lz的图片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帮帮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你好,第二条"(2)  把两支大桨拉杆改扣上斜盘上的短球头,
     可再进一步减小舵量行程。"我看不懂,看lz的图片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帮帮我吧!
就是这连个把连杆移动到短的一边 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7032917033就是这连个把连杆移动到短的一边917034这个位置
你好,我还是看不懂,我觉得自己太笨了!

网友:
标题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你好,我还是看不懂,我觉得自己太笨了!

我被你气的头发也掉光了。

(1)  用尖咀钳子把2支拉杆连著十字盘的扣拔出。
(2)  把十字盘向左或右转90度。
(3)  用手指把2支拉杆扣上十字盘上较短的球头上。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