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套伺服改装送料机(中毒了)

楼主(2012-01-07):
想搞套伺服改装送料机,伺服咱没玩过啊 , 各位 D友帮忙分析分析用哪一种好,扭距大概6N(现在用的步进是5.8N),还有啥是位置模式? 先谢了。

把上面的步进换成伺服

把上面的步进换成伺服

网友:
这个图好像很熟悉啊

网友:
呵呵,有齿轮 送料的。可以冲一次,送一次。

网友A:
玩冲床的帮顶一个!

网友B:
哥福大命大曾经手指头被20T冲床吃掉一半, 你这个不是那种高速冲床吧,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上伺服的话有点浪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冲床的帮顶一个!
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福大命大曾经手指头被20T冲床吃掉一半, 你这个不是那种高速冲床吧,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上伺服的话有点浪费吧
冲床可比那些JJ危险多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上伺服主要是学习,学好了也搞台JJ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福大命大曾经手指头被20T冲床吃掉一半, 你这个不是那种高速冲床吧,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上伺服的话有点浪费吧

十个做冲床九个欠指头

网友:
我厂里有布鲁德鲁冲床

网友:
开环步进是角度模式
位置模式就要用编码器做闭环的了
不过一般简单应用可以弄个简单的感应传感器式的0点检测,每次开机启动先确定0点,之后就可以一直以角度模式正常工作了

网友(2012-04-02):
兄弟

伺服的扭矩和步进的扭矩是两个概念

网友(2012-05-18):
没有必要用伺服

给你推荐个好的方案,单轴控制器频率最低要150K的,加好一点的驱动器,和高压直流电源,用控制器控制驱动器使能,精度,速度都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