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空中停车练就了我的第一次熄火降落,可发动机杯具了

楼主(2012-01-07):
今天照常飞600,风很大,可来都来了,不能就这么回去

   起飞后,先巩固练习了悬停和航线,一切都正常,大概6分钟左右,发动机忽然空中熄火,当时大概10多米高吧,飞机立马掉高度,当时吓得我脑袋一片空白,只是习惯性的按450降落时的操作,微微修正着十字盘,快落地时拉了点油门,把飞机降了下来:loveliness:,着地后过了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还好450飞得多,练成条件反射了,要不然就直接撞地球了。

   落地后检查熄火原因,发现一切正常,于是决定启动引擎观察观察,可问题来了,发动机抱死,亚拓的启动器直接转不动,我习惯性的以为是发动机里油太多,就像往常一样把飞机倾斜,用手握住启动杆转动引擎泄油,可不像以前一样,是直接转不动了,才发现是彻底抱死了,难道发动机拉缸了,还是被卡死了?

   大家说说这是神马情况,先让我有个准备,具体的只能晚上下班回来慢慢检查了

网友A:
换缸套,活塞,活塞环换掉,缸头打磨下,杯具的话连杆已需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缸套,活塞,活塞环换掉,缸头打磨下,杯具的话连杆已需要换

难道真的拉缸了?一点预兆都没有啊

网友:
450能熄火降落好,600肯定没问题,大桨具有的能量大,很低转速都能拉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动机,突然间一下子抱死可能是大轴承坏了。

网友B:
拉缸比较多,看飞时发动机声音是不是干吼……
大轴承直接卡死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缸比较多,看飞时发动机声音是不是干吼……
大轴承直接卡死的可能性不大

发动机声音正常啊,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不会像快没油的时候那样空响,是忽然就抱死的

网友C:
火塞玩完了。前些天。我700就跟老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塞玩完了。前些天。我700就跟老兄一样的。

我把发动机拆开检查了个部件,活塞没坏,就是轴承的滚珠外面的保护圈碎了,许多碎片卡住活塞造成发动机抱死。
我咨询了一位前辈,发现原因主要就是贫油造成发动机内部温度、气压过高,损坏了轴承,因为我把发动机拆下后里面竟然没一点油
可是我就奇怪了,我磨好发动机后都没动过油针,一直这么飞了半年多都没出现过情况,一直正常,每次拆发动机里面都有油,难道油箱漏气了,压力不够,我再全面检查检查

网友:
如果有了油电混合动力,就不怕空中熄火了,发动机熄火后电动机还能顶一段时间,安全降落

网友:
不炸鸡就不会修机,哪还有什么乐趣

楼主:
终于把发动机修好了,第一次修发动机不容易啊 !先是后盖打不开,硬是被我撬下来 ,然后是风扇座拆不下来 ,还好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方法,在离合器下垫东西,用排气管得螺丝把风扇座拉出来,最头疼的还是坏了的轴承拆不出来 ,最后是用膨胀螺丝顶住轴承用火烧之后敲出来的 ,之后我换了个小日本的NSK轴承,据说比原厂的耐用,希望如此:loveliness: ,最后又用油把发动机全部清洗了一遍,装机启动后嗷嗷叫 ,让我很欣慰啊 ,第一次修发动机,很有成就感
上两张坏了的轴承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把发动机修好了,第一次修发动机不容易啊 !先是后盖打不开,硬是被我撬下来 ,然后是风扇座拆不下来 ,还好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方法,在离合器下垫东西,用排气管得螺丝把风扇座拉出来, ...
轴承都散成这样了,能把它敲出来不错

网友:
真是杯具啊

网友D:
LZ用了我拆风扇的方法,这方法很好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了我拆风扇的方法,这方法很好用 哈哈`

哈哈,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拆下来的风扇座,好方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