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的X2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2-01-07):
我是用的FUTABA 的总线SBUS线 连接X2通道和接受机上的SBUS 然后接有云台 云台F1 F2通道  请问我在控上怎么也找不到X2通道的设置,也没有办法连接线到接受机上,我用的是FUTABA T8FG 麻烦高手解答

楼主:
就是设置用于CF功能的

网友:
我也是8fg,只需要一根总线,不需要额外的线,直接设置第5通道就好了,x2就是对应的第五通道。仔细看说明书嘛,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