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个手摇钻不会用(己解决)

楼主(2012-01-07):
淘到一个手摇钻,全新的,只花了100元,本来还挺高兴,但是回到家打开看内部结构,当时就雷住了,是不是我见识太浅啊。此机右面两个输入轴,下面的是低速轴,上面是高速轴,主轴上面有一个飞轮,飞轮连接一个T型螺母,转动时带动主轴上下运动,如果飞轮不转,摇动把手,主轴边转边向下,如果主轴不转,当转动飞轮,主轴可以上下动,也就是说我要边摇边用手搬飞轮,还得同步,一般人没有一两个星期练不出来,是原设计就是这样还是我对结构没看明白啊,请懂行的给讲讲吧。另外钻夹头也很有意思,手紧的,主轴上有螺纹,伸进钻夹内部顶三个夹爪,越钻越紧,和一般的手电钻的手动钻夹不一样。

楼主:
图片是借用的,其它地方一样,就是钻夹不一样。

网友:
能给个内部图么, 我第一次见这东东 很好奇的

楼主:
这个钻床太重了,有几十斤重吧。立柱是35mm实心的,现在全都拆了,想着能不能改成电钻。

楼主:
类似于这个结构。

楼主:
时间紧,画了一个草图,内部结构。

网友:
就立柱和台子还有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像夹头也有点用。

网友:
低碳生活

网友A:
自动下攻的手摇钻,反正是不停手摇的话,钻头可以往下攻。
飞轮下面有个调整下攻压力的旋钮
设计不错!

网友:
标题

和我的是一样的,不过我花了5块钱搞到的。当时没有钻夹头,我坏了的枪钻夹是12的丝,没办法,花了15元车的丝,还被车歪了,钻头装上划圈。这个中间有两个齿轮可以和大齿轮分别接触来调速,摇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

网友:
摇起来主轴可以自动进给,不过比较慢,也可以转上面的那个轮,这样转的快,但10个的眼打上2个胳膊就不行了

网友:
有种在钢结构建筑上用的手扳钻谁见过,和经纶扳手差不多的样子,狭小空间使用。

网友:
这钻我有一台65年的老家伙,和图一一样,操作很方便啊,掌握技巧就可以,靠手感来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木工手摇钻,这回开眼了,高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下攻的手摇钻,反正是不停手摇的话,钻头可以往下攻。
飞轮下面有个调整下攻压力的旋钮
设计不错!

那个旋钮完全靠摩擦力,如果内螺纹松的话,再松那个旋钮也没有用,钻头转一圈向下走一个螺距,很难控制啊。

楼主:
突然灵光一闪,想出原理了,当摇动手柄时,因为丝杆和丝母比较松,所以主轴快速下降,当接触到工件时,主轴遇抗力向上排除间隙,丝母和丝杆就比较紧了,这时飞轮转动,主轴停止下降,调整旋钮加大磨擦力,磨擦力大到克服轴向抗力后,主轴向下走,主轴抗力减小,飞轮转速降低,主轴又下降,周而复始,最后钻透孔,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飞轮的作用是利用惯性尽量使这个过程平稳,不至于一会转一会不转,惭愧啊,想了好多天,才想明白,设计者真是厉害啊,马上重新组装恢复原样,这个小钻还是很不错的。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
楼主蛮聪明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想收藏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帮顶,己经把拆散的件安好了,来个内部照吧,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一般人很难跟拒功能上的描述复原结构...因为描述里头的任意一项功能...可能有N种结构来实现...
所以...如果没有图的话..光看文章...假设你描述的第一个功能..想象不出相应的结构的话...
那再看来去...感觉就像唐三奘在念金刚经

网友C:
呵呵,有图啊,还有照片,反正我是明白了,挺开心的。

网友D:
尽管现代都是电动为主流了,但手动也是有些用处的,只是不常用,我也有一个,5年前70买的,8品。

网友E:
有2套传动齿轮,开眼了

网友F:
原来楼主的是这样的,比我的高档多了,还以为是下面那个图中的呢,我的和那个是一摸一样的

网友G:
这玩意来钻孔,会不会把胳膊摇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