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你就明白一些人说的每平方分米不要大于50G有多假了!

楼主(2012-01-07):
钻石DA40 TDI

  外形尺寸

  长度:8.06米

  高度:1.97米

  翼展:11.94 米

  机翼面积:13.54 平方米

  座位数:4个K6d超级大本营军事

  重量数据

  空机重量:800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1150千克

  有效载荷:350千克K6d超级大本营军事

  性能数据

  起飞距离:335米

  海平面爬升率:3.3米/秒

  6000 英尺上最大巡航速度:263千米/小时

 动力装置

  发动机:TAE Centurion 2.0(135马力),带有全权数字式发动机控制组件的单控制杆控制系统的涡轮增压共轨注入式柴油发动机

  螺旋桨:MT三叶式液压恒速螺旋桨K6d超级大本营军事

13.54平方米=1354平方分米
最大起飞载重1150千克/1354=849G每平方分米的翼载。
最大巡航速度:263千米/小时
模型就算比它慢,但起码也有30KM~80KM吧?
问题来了,1。----速度是它的1/5左右,翼载就只能相当于它的1/20吗?
它的发动机:TAE Centurion 2.0(135马力),1马力=0.7355KW
135*0.735=99.225KW
1150/99.225=11.589,也就是说气动合理的前题下,每1KW的功率能把11.589KG的物体在263千米/小时飞行.
问题2。----我们和航模2212KV1400配8060桨3S下功率最大也在200W左右,拉力800G.1/0.2=5,11.589KG/5=2.3178KG.
好了-请问是不是用2212KV1400也能把重2.13178KG的航模飞上天并速度达到263KM/H呢?

网友A:
这个跟飞机尺寸和速度有关,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雷诺数了。
越大的,翼载就可以越高。

你做个80厘米翼展每平方分米50克的自己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
标题

我喜欢

网友:
“请问是不是用2212KV1400也能把重2.13178KG的航模飞上天并速度达到263KM/H呢?”
当然能,但问题是你是不是也打算投入如真机一样的研发资金(比例缩减),飞的时候也给弄条那么长的跑道呢(比例缩减),也不再飞航模的那些特技动作,你的目的也变成高速高效的运载了呢?

网友:
我飞像真涵道,翼载荷大概就是50-55克/平方分米,机长1米,翼展75cm左右,起降的速度确实要比普通的飞机快很多。如果新手的话,降落时炸机概率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飞机尺寸和速度有关,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雷诺数了。
越大的,翼载就可以越高。

你做个80厘米翼展每平方分米50克的自己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
1.2M 的,70左右还可以,1.8的不知道多大可以

网友B:
标题

不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根据相似理论,粘性没变,模型变小了,速度也会小

网友:
不要忽略一个问题,翼载荷与速度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与速度的平方有关系

网友:
该扫盲了......4楼说的不对吧,2212kv1400配8060桨,时速80公里基本就没有推力了 怎么可能飞到263km/h

网友:
LZ很善于思考,也很细心,仔细地计算比对了。不过你忽略了一点:雷诺数啊。还有机翼的升阻比。不能简单地以线性关系来比较大飞机和小飞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航模的速度速度低,但是载荷可以达到50-70左右,飞的也稳

网友:
飞机不错,就是具体在讨论什么没看懂!

网友:
高空空气稀薄阻力小,所以肯定比低空飞的快,但实际速度还是要看螺距速度和飞机的阻力,跟翼载荷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个很多人的误区。完全按真飞机缩小做模型,或者完全按模型放大做一架真飞机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C:
空气中飞行的飞行器的升力计算公式为

升力系数*动压*参考面积

其中的动压为:空气密度*速度的平方/2
也就是说在翼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速度翻倍,升力为原来的4倍

模型来讲的话,翼载荷在50g每平方分米基本上属于练习机的翼载荷,所以可以以较低速度飞行。像真机的翼载荷可以达到100g每平方分米甚至更高,失速点就比较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中飞行的飞行器的升力计算公式为

升力系数*动压*参考面积

其中的动压为:空气密度*速度的平方/2
也就是说在翼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速度翻倍,升力为原来的4倍

模型来讲的话,翼载荷在50g每平方分米基 ...

  正解
所以,一个翼载荷50克/dm^2的模型,假设失速速度30km/h,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考虑雷诺数之类的),一架翼载荷50kg/dm^2的真飞机失速速度为根号10*30,大约90km/h,而真飞机雷诺数高,同种翼型升力系数往往大于航模,所以每小时7、80km就能飞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没考虑俯冲的状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考虑俯冲的状态吧

我说的是最小的平飞速度...........俯冲的话模型滑翔机可能比某些真飞机还快

网友F:
大家算算歼十的翼载荷是多少。十多平米翼面积,十多吨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算算歼十的翼载荷是多少。十多平米翼面积,十多吨重量。

额.........歼十不止十平方米........歼十翼载荷在350--500kg/平米左右,由于鸭翼增加了升力系数,失速速度200km/h左右
现代战斗机基本上都在300——700kg/平米之间,失速速度200——300km/h

网友:
這是一個好貼

网友(2017-04-20):
全是大神我无话可说,只能潜水。

网友:
航模和真机是两个概念。翼荷载和雷诺数也是两个概念。飞机的速度取决于很多原因,螺旋桨,发动机,空气阻力,翼形,雷诺数,等等!当然你用2212 1400kv的电机也未必做不出时速263的飞机。

网友:
都是挖坟的高手啊,我还是说一下楼主的误会,第一 真战斗机可以打到几十上百千克每平方分米的巨大翼载荷。第二,楼主那模型比真飞机没错,按比列缩放也没错,但忘了一个定量,空气的密度和阻力。要达到真机的效率 你得把空气的阻力也按比列换算才行哦。模型达到200公里速度,会有很大的空气阻力,一两公斤的阻力足够让模型飞不动了,然而一二十公斤的空气阻力对载人飞机来说似乎很低,完全可以克服。

网友:
航模练习机和滑翔机,基本载荷在50以下,普通固定翼在50-100,像真基本都超过100,部分机型的载荷甚至达到了150-200,另外,升力和速度的平方相关,也和翼形相关,让你别太重只是防止起降速度过大,滑跑过长,减少炸鸡而已

网友:
有个词叫做航模级,既然是航模,肯定某些算法就和真飞机是有区别的,另外楼主你的问题是肯定的   那是绝对达不到的, 决定飞机飞行速度的条件 不是机翼载荷,而是螺旋桨,以及飞机的流体阻力, 有一本书  叫做航模空气动力学,,没事可以看看,,基础知识扎实了,就不会问这种小白问题了

网友:
求知无罪,精神可嘉

网友:
坟贴,不过我想说那一堆螺旋桨吹机翼,翼载荷再高都不怕,停在地上都有升力了

网友:
这种贴子可以多有点。按照真飞机缩小同比做航模肯定是不行的,很多地方与实际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根据相似理论,粘性没变,模型变小了,速度也会小

那飞翼这款机子就无法解释时速是怎么超过240KM/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