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 前拉怎么改腰推或后推

楼主(2012-01-07):
RT, 是换浆还是怎么着..... 我问一个TB卖家, 卖家说不用换浆....但就是不说怎么弄“推浆”
 先谢谢各位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把手上的设备改成腰推 (MS小赛的设备) ,说白就是想把这套设备上在腰推机上...

网友B:
标题
新手顶个

网友C:
电机反转,浆反装。。。。

网友D(2012-11-16):
学习了,电机反转,浆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