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炸了,有视频有图片求真相!

楼主(2012-01-07):
这个视频是在天上已经飞了4~5分钟,打算往回飞的时候出现的情况,飞行是尾部一直朝着自己飞的,并且有蓝色led灯,非常醒目,我的控是futaba 10C的,排除了控的问题,我回去测试了控,能正常控制我的悟空,这台naza已经飞了20~30个起落,完全是dji的原装的动力和飞控,有视频有图片,求真相!视频审核中,稍候放上。
受损的情况描述一下:
   1. 白色的轴臂断了4号电机的,并且4号电机不能启动,发出哔哔的声音,这个是我事后检查发现的,启动时,其他3个电机都正常,这个电机已经不能转了,注意这个电机的桨没坏。
   2. 对角的2号电机的桨坏了,因为轴臂没有任何划痕,应该是射桨导致的,桨的另外一半也很干净,所以初步判断应该是空中射桨,如果落地的时候炸的,另外一半一般都会有些划痕。
希望高人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炸鸡!!!!!
ipad的看视频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wNTM1MzQ4.html

炸鸡图

炸鸡图

对角的射桨

对角的射桨

废掉的电机

废掉的电机

网友:
我听见了枪声,然后看到了炸机。

网友A:
是被枪打下来的。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被枪打下来的。鉴定完毕!

我去,确实有枪声,不过真不是枪打的呀

网友:
晕哦~~被外星人打得。。

网友:
听见骂街了!

楼主:
大伙,能不能认真点呀,

网友:
把4号电机接到3号电调看看是不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浆干净不代表没炸到这个轴上面,有可能另一半飞掉的浆着地炸断了,
另一边没碰上泥土。
炸机这个可是姿态万千,没一个规律的。
我见过倒扣炸机,4个浆同时亲吻大地,有次4个浆都挂掉,有次4个浆都没事的,说不准的。

网友:
可能是這原因影响飛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测试了一下,是4号位置的电调坏了,通电就哔哔的响,感觉电调进入保护状态一样,不知道有救没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罗盘,NAZA的飞控,有可能是射桨导致的,天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罗盘,NAZA的飞控,有可能是射桨导致的,天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295&extra=page%3D1
筋斗雲底盤通电流的問題而影响飛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295&extra=page%3D1
筋斗雲底盤通电流的問題而影响飛控

明明只说了影响人家自己家的电子罗盘。。。。。。。。

楼主:
刚才,用好盈30A的办法,想重置一下:开控  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给电调上电   电机响后把油门放到最低   完成  断电关控
但是不行,还是哔哔的响个不停,有人说如果有一相电流没有,也会哔哔的响,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是电调的问题,我现在想知道为啥电调会处在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应该是炸鸡的最后状态,naza当时到底出现什么情况了。这个状态下,电机是停转。

楼主:
刚才群里问了问朋友,说有可能是对角2号的桨射桨,导致4号的电机疯转,与此同时不幸的4号电机这个时候重重的摔在地上,导致电机马上停车了,这时候,电调的处在油门的最大位置,而停车导致电调死锁,归根到底是2号电机的桨射桨导致的。
以上分析为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不知道大家还有别的见解吗?

网友:
难道是 有人 阻击你的四轴···???????????

网友:
lz是对尾飞行吧,照片上红色是头部。如果2号射桨,这边会下落,然后飞控首先考虑平衡,让2号电机加速,保持推力和扭力,对角的4号应该是减速。而此时,2号电机只有一半的桨,飞控不知道这个情况,让2号电机不断加速,让4号电机不断减速(而不是疯转)。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否。

对lz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