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91hz-r该怎么调

楼主(2012-01-07):
今天飞了一天,也调了一天,现在状态是定速85%,油门曲线90 85 90,螺距+-10度,能应付大多数的3D,唯独比较暴力的侧钟摆摆三圈掉速严重,做这个动作地时候不掉高,不走位,开始怀疑手法问题,重复测试了几次,甚至做彩虹都有明显的掉速,主油针一圈收三格,副油针0.75圈放两格,发动机缸底温度合适,手能长时间放,研究了一天无果,求帮助,刚开始玩油机,望众大侠赐教

网友A:
首先排除控,如果用FUTABA的控,定速应在78%比较合适。再排除油,如果你用的是CP30%,那么你的主针应该在1.5圈左右,中针也是在这个范围。之所以你觉得温度还适合可能是现在室外温度低的缘故吧。我觉得你的发动机贫油和超转了。我新发动机都再两圈磨合,磨好后最多也就在1.5圈已经很好动力了。有空进我群里再聊吧12242703,一时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控,如果用FUTABA的控,定速应在78%比较合适。再排除油,如果你用的是CP30%,那么你的主针应该在1.5圈左右,中针也是在这个范围。之所以你觉得温度还适合可能是现在室外温度低的缘故吧。我觉得你的发动机贫油 ...
谢大哥指点,控是JR的,定速是亚拓的,按亚拓说明书定速80桨速是1951,定速90桨速是2098,如果定速85应该在2030左右,应该有点超了,另外油是浩天的30%油,开始我也也怀疑是贫油,然后尝试将主副油针调到一圈,连自旋翻都会掉速,温度还更低,所以我又收回了油针

网友B:
如果自旋翻都掉转那很不正常了。

自旋翻用到的动力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旋翻都掉转那很不正常了。

自旋翻用到的动力很小的。
正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是贫还是富?听说都都会导致动力不足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307看看王哥的回复,跟我这个差不多

网友:
地方不同油针不同的。我之前的OS55你开1.5圈跟本着不了火,全是油,会淹死。跟排气管也有关系

网友:
多用几台引擎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C:
我的os91h-r  亚拓排气   VBAR定速
ID 下转速设定为1870转
主 1圈+8格
副:1圈+7格
连续快速侧摆,不会掉转
用的是TOP POWER的30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os91h-r  亚拓排气   VBAR定速
ID 下转速设定为1870转
主 1圈+8格
副:1圈+7格
连续快速侧摆,不会掉转
用的是TOP POWER的30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