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250有几通

楼主(2012-01-07):
 我想买一架TERX 250应该配几通遥控,什么控好。在那个网买好?

网友A:
这个直机当然得选6通以上的遥控系统啦!至于什么控?
有钱的话选进口的,钱少用WK2801PRO也不错。
购买首选是淘宝呗!
另:进口的FUTABA的6EXHP因无“舵机辅助中立点调整”功能而不宜选用。

网友B:
FUTABA j6 对与六通道的控来说很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要用WK2801PRO,也要买配套的接收吧?
250自己带接收不?

网友D:
6通的。控还是一次到位比较好,省得以后再换。

网友E:
天地飞7 我的250就用这个 功能比较强大 性价比高。中文屏幕显示 调机设置很方便

网友F:
6通或者以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