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射了,发帖求安慰~

楼主(2012-01-07):
自从看了DJI的视频就迷上了4轴,仗着自己有些基础就直接上了WKM+XA650V动力套,在坛子里潜水时间不长,平时也没时间,不过总算把机器组起来了,借鉴了不少坛子里前辈的经验,对所有不吝赐教的模友一并表示感谢。元旦前出去飞,第一次刚起飞不到一分钟电池就开始报警,后来发现报警电压3.8v设高了,负载和空载电压相差很大。后来设3.4v,报警下来看竟然还有4.02,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质量问题。元旦本来想好好测试下,结果刚飞不到一块电,子弹头飞了一个,结果硬着陆,损失一支电机臂,子弹头也找不到了。怪自己没拧紧,买配件重新来过。今天雪后天气不错出去试飞,刚悬停一会儿,好端端的突然倒扣下来,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掉地上电机还在狂转,结果两只电机底座生生给拧断了,一只电机上只有半只桨,另外半只在不远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射桨~哎,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发个jj的裸照,高手给指点下啊,明天继续折腾。还有就是wkm进不了罗盘校准,之前模友的方法都试过了,从手动停到gps,从手动到手动,从gps到gps,从gps到手动,6次,9次,n多次,蓝灯就是不亮,哪有视频可以参考下吗,在这儿先谢过了

桨断面

桨断面

楼主:
桨断掉的地方

楼主:
炸后全尸,好在飞得不高,要不损失就惨了

网友:
电机、桨一块儿换

网友:
XA的动力和桨都有问题,负重大一点,力量猛一点,很容易射桨,特别是天冷,今天我的naza都射桨

网友:
谁在玩谁

网友:
要装好一台多旋翼飞行器很多细节学问的。
看楼主这个电压保护就知道电池不行的。
飞掉子弹头更说明连基本的要素的没搞清楚。
估计还有更多装得不好的地方,这样引起炸机一点都不出奇。
PS.
看到这些脚架套套就觉得好笑。
炸机根本没油保护作用的,降落的话练好一点完全没必要用到。

网友:
质量 问题···

网友:
表示慰问!桨还是上APC吧,你设备都这么高级了,就不差桨了!

楼主:
看来电机和桨早晚要换啊,apc1238+gs2834?确实细节决定成败,不交学费是不行的。。。

PS:脚套不是为了炸鸡缓冲,只是不想磨损脚架的塑料件和碳杆,多一个辨别机头的标识。

谁也不想花了心血的jj天天往下掉不是

网友:
关注细节,起飞前做好各项检查很重要

网友A:
这个发到XA板块比较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到XA板块比较好,呵呵

也是,wkm的功夫还没来得及试呢,目前机械部分稳定性还没有达标,细节上的功夫只能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