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DIY个万向节

楼主(2012-01-07):
内径要

楼主:
内径要2.3mm跟3mm的

网友A:
你的内径也太小了吧。恐怕不好做。

网友B:
只有使用麻花钻了

楼主:
没办法啊,电机就是那么大的。。

网友C:
 不懂 什么叫万向节

网友D:
用跟软胶管拉倒啦。

网友E:
要么用弹簧,顺逆一共两根。。。

网友F:
钢丝胶管,估计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