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个30A电调,烧了几个MOS管,能否更换大功率的MOS ...
手上有一个30A电调,烧了几个MOS管,能否更换大功率的MOS管当60A用?

楼主(2012-01-07):
手上有一个30A电调,烧了几个MOS管,能否更换大功率的MOS管当60A用? 电调上一共有6个MOS管 ,原来30A 想改成60A 是否只要换MOS管就可以了, 求推荐MOS管型号

网友A:
不可以。我以前也这么想过也这么做过。改了好几个都不行。启动困难转速上不去。白白浪费了几个好电调。听高手说是曲线的问题。小电调和大电调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那如果稍微改大一点点可以吗,30A改40A

网友B:
可以用电流更大的管代换,注意代换管的开启电压Vth=1.1~2.3V,否则会出现“沙发”说的情况,而且代换后也不是从30A变成60A,因为电调有过载检测

网友C:
如果是别人的灰机可以试试,如果是自己的鸡鸡,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