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永动机吗?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楼主(2012-01-07):
发了10次都发不上来

网友:
幅度会越来越小,像钟摆一样,动力消失后过一会就会停了。

网友:
就这个 啊

网友:
只是阻力比较小

网友:
空气阻力会让他越来越慢最后停下来,这要不了多久就会停下来。如果在真空中就可以很久,但还有那个尖头顶着的地方,不要看很小其实还是那里也有阻力,只是非常小,但最终那一点点阻力会消耗掉所有的动能让它停下来,只是时间会比较长。还有就是几个磁铁好像也不是永磁体。磁性减弱消失的时候也是他停下来的时候~

网友A:
磁极检测那个工具不错.好玩.

网友:
一个简单的磁悬浮装置,因为空气的的阻力很小,所以可以转很久,最后还是会停下来的。

网友:
永动机还未发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极检测那个工具不错.好玩.

ME TOO 其他我都没看到

网友:
这个不是永动机!地球是永动机吗?

网友B:
对外做功的永动机才叫永动机,光有相对运动的多得是了

网友C:
要是绕地球赤道一圈装一个齿轮。齿轮外带一个发电机。这样可以发电么?发电机装月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外做功的永动机才叫永动机,光有相对运动的多得是了

是啊,要是连上负载还能不停,那才是永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绕地球赤道一圈装一个齿轮。齿轮外带一个发电机。这样可以发电么?发电机装月球上。
你让俺想起来初中物理撬地球的那个伙计:       给他一个合适的杠杆与支点,他能撬起地球。然后,就由你来加一个齿轮

网友:
绝对不是

网友:
绝对不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