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海监无人机。。。算是平衡仪版?(带图)

楼主(2012-01-07):
单桨,副翼。。。。
尾管上面那个算陀螺仪还是平衡翼。。。。
我喜欢这头罩。。。。

网友:
当然是平衡仪啦。。。不然当兵的不好操控

网友:
什么级别的?

网友:
好像是25B

网友:
一般是大疆的飞控

网友:
第一反应JR260,第二反应260级别的也可以,第三反应有点低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海监不是军人;第二,部队里有很好的飞手… 而且训练的科目都很变态…

网友:
部队里面还有很好的飞手?哦,原来那个飞手是电脑加自动导航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部队的无人机根本没有那么先进,,不比外国,只能靠人操的,而且一套自动导航笨重,无人机就那么点大,根本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