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EBAR 对接收机有没要求啊?

楼主(2012-01-07):
KDS EBAR 对接收机有没要求啊?

控是T8FG的,EBAR不支持S.BUS功能,那买个普通的接收机(比如 橘子FUTABA 2.4G FASST兼容8通道接收机器)能不能用啊?

看了说明书,也没有特别说明的。

网友A:
肯定可以嘛,只要接收机能直接控制舵机的应该就没问题,SBUS的接收机不了解,但是能直接控制普通舵机的接收机一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嘛,只要接收机能直接控制舵机的应该就没问题,SBUS的接收机不了解,但是能直接控制普通舵机的接收机一定是可以的

谢谢!另S.BUS是FUTABA接收机的一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 S.BUS 是啥功能,新手学习的路上。。。

网友:
sbus是futaba的串行总线技术,所有舵机什么只需链接一根线即可,舵机分配地址工作

网友:
6208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