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控油门最大再开鸡鸡电源是不是会烧四合一

楼主(2012-01-07):
我最近买了个二手V4 本来想练练手在上别的 刚学会垂直起降 早上的时候没注意油门推到最大 再开飞机的电源 结果飞了两把 就不给力了 自旋严重 动力就不足了 怎么调也不行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我啊???????我不想再买新机了 一个小小的LAMA就快让我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买了个二手V4 本来想练练手在上别的 刚学会垂直起降 早上的时候没注意油门推到最大 再开飞机的电源 结果飞了两把 就不给力了 自旋严重 动力就不足了 怎么调也不行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我啊??????? ...

查查是不是下层桨中心塑料件与轴的固定螺丝松了?没顶到轴的孔里?
螺丝不要拧过头哦,是个塑料件,滑丝了就麻烦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电调少了啊 超郁闷 打击太大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买了个二手V4 本来想练练手在上别的 刚学会垂直起降 早上的时候没注意油门推到最大 再开飞机的电源 结果飞了两把 就不给力了 自旋严重 动力就不足了 怎么调也不行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我啊??????? ...

只要不长时间把旋翼按住不转,就不会烧电调。偶然质量问题不在此例。
要养成‘先开遥控器后上接收机电,平时就把油门收在最低’的习惯。
实际上现在的设备,无论怎样上电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也肯定不会烧什么东西。放心!

楼主:
不行啊

怎么弄都是那个症状 是不是电机要挂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都是那个症状 是不是电机要挂了啊
应该是这个问题,这个JJ的电机是有刷,寿命有限,特别是连续飞行时。换对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电机一般可以飞100个电池

引用 楼主:
怎么弄都是那个症状 是不是电机要挂了啊

除非你中彩了。

楼主:
感谢

感谢各位老手的真切指导 鸡鸡已修复 原来正如二楼兄弟所说的一样螺丝紧固不到位 导致动力不足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