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机床安装问题!

楼主(2012-01-08):
买了一台616春 节后才到家,现在就已经在给它腾地方了,但自己地面混泥土不是很厚,求助兄弟们,如果传统的安装方法好像是地上打方孔然后安装螺钉,用混泥土添实,但这样觉得调整维修挪动都不方便,现在市面有很多种调整的垫铁,我贴了图上来,麻烦兄弟们帮忙看看哪种实用,有木头 ,有调螺母的 ,有调斜度的 。。。。。太多了 ,不知各位兄弟是怎么使用的,有什么心得
    另外调床的水平也是很关键的,有这么重要吗 ?需要水平尺调那么精确吗,台式车床好像都没这么严格,如果没有调那么精确真的会变形?那我得还要买一个平尺,随着大床的到来不知还要添置多少东西啊:loveliness:

网友A:
如果你的床子底座够好。刚度和重量都足,可以用减震垫铁,否则,还是老老实实打地脚螺栓吧

网友:
现在只要下面垫平,应该就没有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床子底座够好。刚度和重量都足,可以用减震垫铁,否则,还是老老实实打地脚螺栓吧

 专业解答,此为正解!

水平一定要找

网友:
1、地面上打孔,直径150mm或100mm见方,深度为1.3倍的地脚螺栓的长度;
2、机床就位但应适当抬高;
3、穿入地脚螺栓,机床初步就位;
4、向地面孔浇筑细石混凝土,注意用钢筋捣实,地脚螺栓应保持垂直 顺便放上调节斜铁 灌入混凝土;
5、混凝土养护
6、混凝土到达强度后机床给下放,精确调试,用水平仪测试纵向和横向的水平精度 你可以敲打斜铁  紧紧地脚螺栓 建议水平度不要超过0.02MM  不然会影响车床精度。固定地脚螺栓。

楼主:
谢谢楼上 !!!但我铺了地砖,下面只有大约5公分厚的混泥土,再下面就是泥土!这样打洞会不会起不到多大效果?早知这样就不用淘神费力铺地砖,直接做混泥土 后悔了

网友:
和铺不铺地砖没关系,把床脚位置的地砖敲开就是了。

网友:
用地脚螺栓刚度大增,但以后位置要移动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