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v120d01升级d02

楼主(2012-01-08):
本人有台V120d01,想升级d02或者d02s,不知道都需要买什么,各位大虾们,麻烦告知小弟一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升级02简单点,升S的话。一堆要换,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B:
一个接收、一个斜盘舵机、旋翼头总成带限位器、十字盘、主桨一副,完了,哦,还有6通控- - 总价450左右,可以只接收二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