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好还是九鹰180阿...?

楼主(2012-01-08):
玩腻了四通想玩玩六通,请问就以性能上(做3D动作或锁尾之类的)D02S好还是180阿(排除耐不耐摔 似乎这两架都不耐炸)...?这两架的优缺点如何阿,拜托大家帮个忙

网友:
两架子都没飞过,帮你顶。

网友:
02s还算耐炸好不

网友:
价格么02s稍贵,180d便宜一点。但目前来看02s就算扔了好歹还剩下一个不错的控。这控再怎么不好但飞飞固定翼,250.450还是足够的。180d扔了什么都没了~而且目前来看02原厂配件价格跟180价格差不太多。稍微贵一点点。但02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副厂配件比如电池什么的,便宜的十来块,贵的20来块,还有3.7v800-900ma的电池也才20来块。而180d还没有副厂产品,一块原厂3.7v680ma的电池要52大洋~~所以维护成本基本差不多。而180d的材质感觉较脆,更容易损坏,所以有时02s还稍微便宜一点。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 x 好
按级别mcpx是100级的,所以只能和九鸟的100d同型号比~cp和九鸟要出的125d都比mcpx大一号,更不要说02s和180d了!所以严格来讲这mcpx是不能跟这几架jj比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mcpx是迷你型!和d02s不是一个级别,无可比性!
就像用450和700级的不同品牌比较一样!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