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感觉就像跳交际舞,无副翼感觉就像跳霹雳舞

楼主(2012-01-08):
又见有人纠结有无副翼的了
其实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稳定系统的不同。
我们的模型电直都有自稳定系统,
有副翼利用的是副翼的惯性机旋转械陀螺效应来稳定飞机,
无副翼的则是用电子陀螺的惯性效应来稳定飞机。
在有副翼里 我们打舵改变飞机姿态首先要改变副翼的姿态才会最后改变飞机姿态,由于机械惯性的关系动作会有一定的延时,天生适合做悬停自旋,画圆航等。
在无副翼里 我们打舵改变的是电子陀螺的参照系,这个几乎没有惯性也无需“力气”,电子系统就会按照这个指令控制舵机使飞机稳定在新的参照点上,因此无副翼动作刚劲有力没有延时,任何的微小的打舵都会反映出来,稳定性高,天生适合做折返等精准动作,特别做救机动作,同时由于过于灵敏一些简单的动作如悬停自旋反而不容易做好。
如果要做个比喻则:
有副翼的感觉就象跳交际舞,要利用好惯性带来的节奏与他“人”配合好,特点是动作优雅顺滑。
无副翼的感觉就象跳霹雳舞,要利用好力度和连贯性没有惯性,没有节奏,特点是动作刚劲有力。

网友:
新东西有一个发展过程,使用者也有一个适应过程。

无副翼一定会做得更好,各个产品有一个熟悉、改进、成熟的发展历程。

网友:
无副翼一样可以调到有副翼的灵敏度啊

网友:
他山之石

网友:
这儿有篇文章,下 载看看您应该可以了解一些差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4991840

网友:
楼主很专业!很佩服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习惯无副翼

网友:
说的非常好,比喻到位

我也是同感

网友:
比喻形象

网友:
说的非常好

网友:
有副翼是副翼和循环螺距一起改变额额,副翼用来稳定的同时减慢飞机反应,这里关系到副翼修正率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率……

网友:
习惯成自然

网友:
有副翼是间接作用的,像武功里的双节棍,九节鞭之类
无副翼是直接作用,像大刀,利剑之类
间接的有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点惯性,动作比较柔和,功率消耗也较大
趋势肯定的直接的,高效的,变,态的

网友:
副翼可以使舵机省去大约一半的力来驱动大桨改变循环螺距,他和副翼共同支撑,幅度也大一些,不过副翼改变的速度慢,是1/2圈(舵机好像是1/4圈.高转速会变灵敏).这是6通普通(美式的更灵敏)的直机,lz说的先改变副翼的姿态...这是结构简单4通的.

副翼功能的代价是阻力,较大的动作慢(小动慢作应该是虚位引起的),虚位的影响很大(复杂,连接很多),而且副翼的作用是固定的(美式的可以调,估计作用不是很大).如果要暴力高转速可以解决,比如6s电.

无副翼了解不多,只知道省电,灵敏,但是对舵机要求较高,力量要大,还要很准确的定位.

全凭记忆,初学直机感觉副翼狠玄妙,想了很久.希望大家指正
听lz的比喻,手痒了...呵呵,想试试.模拟器里有么?

在有副翼里 我们打舵改变飞机姿态首先要改变副翼的姿态才会最后改变飞机姿态,由于机械惯性的关系动作会有一定的延时,天生适合做悬停自旋,画圆航等。
在无副翼里 我们打舵改变的是电子陀螺的参照系,这个几乎没有惯性也无需“力气”,电子系统就会按照这个指令控制舵机使飞机稳定在新的参照点上,因此无副翼动作刚劲有力没有延时,任何的微小的打舵都会反映出来,稳定性高,天生适合做折返等精准动作,特别做救机动作,同时由于过于灵敏一些简单的动作如悬停自旋反而不容易做好。
如果要做个比喻则:
有副翼的感觉就象跳交际舞,要利用好惯性带来的节奏与他“人”配合好,特点是动作优雅顺滑。
无副翼的感觉就象跳霹雳舞,要利用好力度和连贯性没有惯性,没有节奏,特点是动作刚劲有力。

楼主:
LS模拟器里的飞机好像都是有副翼的,没有无副翼的可选。

网友:
说得好,这就是无副还不能完全取代有副翼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凤凰3.0的模拟器里面有亚拓的各种3G无副翼机型

网友C:
 仅从机械上分析,发表一下我的理解。

有副翼:是贝尔和希拉两种方式混控,这是一个完美精美的组合,机械美。
1、贝尔方式流程
十字盘倾斜 -> 通过连杆C -> 通过SF摇臂(省力杠杆) -> 通过连杆A -> 改变大桨循环螺距
SF摇臂:动力臂大于阻力臂,省力杠杆,减轻舵机负担,但速度变慢。
特点:控制直接、快速、灵敏;但能实现的循环螺距较小。
 利用省力杠杆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2、希拉方式流程
十字盘倾斜 -> 通过Radius连杆 -> 通过稳定控制摇臂(费力杠杆) -> 通过连杆B -> 改变副翼攻角 -> 副翼旋转面倾斜方向“自动”改变 -> 通过连杆A -> 改变大桨循环螺距
稳定控制摇臂:动力臂小于阻力臂,费力杠杆(改变副翼攻角不需要太大力气),但速度变快。
特点:动作力量大,能实现的循环螺距较大;但因为多了中间环节,反应慢半拍。
 利用副翼陀螺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无副翼: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赤裸裸的美,骨感美。
十字盘倾斜 -> 通过连杆(直接作用于大奖夹) -> 改变大桨循环螺距

下图是 450 Sport 有副翼和无副翼两大“名头”的对比:

网友:
爱好机械的人,大多喜欢有副翼的。。。。。。

楼主:
感谢“跑不快123”的模友提醒 ,刚装好3.0中文版 里面果然有450无付翼3G 模型
请看图:

楼主(2012-02-12):
引用 网友C:
 仅从机械上分析,发表一下我的理解。

有副翼:是贝尔和希拉两种方式混控,这是一个完美精美的组合,机械美。
1、贝尔方式流程
十字盘倾斜 -> 通过连杆C -> 通过SF摇臂(省力杠杆) -> 通过连杆A -> 改变大 ...

非常专业 赞一个

网友:
赞,技术讨论贴子

网友:
 我只在乎和我跳舞的那个舞伴飘不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现在都不习惯无副翼

调下D/R 就可以了 低一点

网友D:
想起了20年前,唱片和CD、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的争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起了20年前,唱片和CD、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的争论
 最后都是数码胜出,看来有副翼前景不妙啊!

网友:
感觉不错,本身飞行就是要有一种感觉,顶了!

网友:
以后肯定是无副翼的天下!
省电,灵敏,好调,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起了20年前,唱片和CD、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的争论

说的好 道出了事物的相似性,极尽相同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