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的说明书,有错误,大家请注意啦

楼主(2012-01-08):
如图所示,说明书上把接收机的三通道和螺距通道搞反了,三通道应该是油门(THR),而它写成螺距(PIT)了。六通该是螺距,搞成油门啦。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futaba接收机的确有这样的规格,只是我没见过(有点大惊小怪哦)。二是亚拓的说明书的确搞错啦。
如果大家用的futaba的接收机和我的一样,那么,这两根线要对调一下,才能正常使用。也就是黄线接六通道,紫线接三通道。
如有错误之处,请大家谅解!毕竟,我不是高手。

网友:
futaba 12和以上3不是油门

网友:
futaba 8fg 12 14 可调通道,随意便行在控调正便是,别大惊小怪,老控才是3 thr 6pit

楼主:
看来是我的见识问题,见笑了

看来是我的见识问题,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