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里油太多,启动器转不动,怎么处理

楼主(2012-01-08):
发动机
里油多,启动器转不动,正确方法是怎么处理?
我是拆火花塞,上启动器,火花塞口出现喷油。
拆火花塞太麻烦了,拆多了容易导致滑丝,请问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火星塞稍用点劲就可以了,另外发动机可能要调试一下。

网友B:
引擎调整稍稍富一点点就好,淹缸了只能取火星塞了
还是再玩玩引擎吧

网友C:
把活塞弄到最底,可以把油从排气管里倒出来的

网友D:
楼上的正解
活塞到下止点 从排气管倒出来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樓上正解
或..一邊用手轉起動幹一邊排油也可....
我們懶人一手把機子拿起,往[發動機]排氣出口倒呀倒...
再而放在地上,則向排氣口那途插上起動器, 一下 一下的按.不要按死.轉不成就再用手轉多幾次,以及再則一點.按死只會燒掉你的起動器.
記得夾緊進油管. 點火嘛先不要. 能轉動了再點火也不遲.到點火成功了油也清了.

网友G:
应该说的,楼上的都说了~~帮顶一下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