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配置合适吗?

楼主(2012-01-08):
珍珠板飞机,翼展900mm,重700克左右,翼载荷50g/dm2,请教配置EMAX GT2215(905KV)电机,1800mah 3S 20C电池,20A电调,GWS 8040 三叶桨。合适吗?

楼主:
沉到第二页了,顶顶

网友:
1 700g左右的机机, 建议翼载荷在28g/dm^2左右.

2 动力配置的效率可能会很低. 建议KV值改为1400左右的.
楼主加油!

楼主:
谢楼上。这个鸡鸡是各像真机,所以翼载荷大点了。700克指的是起飞重量(大概估计)。
我现在总感觉不太够,想用2218 1000kv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这个鸡鸡是各像真机,所以翼载荷大点了。700克指的是起飞重量(大概估计)。
我现在总感觉不太够,想用2218 1000kv的电机

2216电机搭配合适的话都可以飞1.4M的大赛,2215电机905KV用1047桨拉力接近1公斤了,足够用了吧

楼主:
另外疑惑一下,最近翻了不少软件、计算网页,还买了书翻别人鸡鸡的配置,算出来的数不太一致,而且差距不小。

网友:
这飞机翼展小重量大,还真不是这种低转速大桨的配置所能带起的……
建议用2208 kV1800电机,DYS 6×5E快速直驱桨,3S 1000mAH左右电池。

网友:
低KV电机要配大螺距的浆才能输出大功率,你的电机可以配9070三叶浆,为了减小翼载荷,电池选用3S1300mah以下的,试试看吧。

楼主:
谢几位,请看这个计算结果,这个程序靠谱吗?

网友:
感到电机KV小了,桨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