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履带与后驱动打滑,求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2012-01-08):
看了看左右两边的松紧都,差不多,为什么右边的打滑了!自己微调下,好像没问题了,但玩一段时间后,又出现这个问题!望又朋友解决过此问题,请详细讲下!谢谢!

网友:
仔细看下主动轮上的螺丝有没有松动 还有主动轮2个轮子里面的槽口有没有对上

网友:
我的99到手后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检查了下发现了这个问题 安装的时候可能因为槽口太紧没有塞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