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副翼升降极限与循环螺距的疑惑

楼主(2012-01-08):
zyx用编程盒或电脑上设置,都有副翼、升降的极限设定,说明书上只表述用来避免机械行程的干涉,并没有说到循环螺距的设置。

个人觉得,这个行程极限应该就是最大循环螺距的值。因为,当控上先了1sevor之后,就无法通过斜盘混控来设定循环螺距的副翼、升降的比例。

以上是小弟的个人理解,不知对否,请大家指正!

网友:
每个3轴系统感觉都不一样  小胰子的 默认8度循环螺距 已经很快了
无副翼结构好 可以设定很高的 循环螺距多度

网友:
中山有了3gx还入zyx啊

楼主:
3gx可不是我用,朋友用去了!

网友A:
那个ZYX上直接叫极限设定,当循环螺距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ZYX上直接叫极限设定,当循环螺距设置吧

我控说明书上,设到150还没有卡住,可是循环螺距已超出螺距规的测量最大值了~
要是这个就是循环螺距,那就太……

网友:
中山入zyx啊?

网友:
你够折腾的 无副翼循环螺距设定也的遵循你的手感  期待你调个13度循环螺距的飞出来感受

网友:
ZYX飞下来和3GX比如何,我关心的是自旋匀不匀

网友:
我觉得这就是循环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