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与科班的同学, 水平尾翼矩形与前缘后掠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1-08):
如题.

网友:
你可以想象一下
是用刀砍好
还是用刀割好

网友A:
基本上平尾和和机翼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样机翼的洗流影响比较均衡。、

从气动效率上说 梯形肯定比矩形的效率高   做成矩形的好处就是节约成本和时间。。。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矩形机翼都是一些练习机

稍微好一点的都是梯形翼  气动分布最好的应该是椭圆翼 不过太难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平尾和和机翼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样机翼的洗流影响比较均衡。、

从气动效率上说 梯形肯定比矩形的效率高   做成矩形的好处就是节约成本和时间。。。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矩形机翼都是一些练习机

稍微好一点 ...

网友:
Above all,模型上其实用什么没多大影响。

楼主:
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mx3g.com/attachments/day_120108/120 ...

就是为了协调、美观,如果非要找出区别,后掠会增加一点微小的阻力;关键是水平尾翼的展弦比一定要小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