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毛钱制作的遥控器重心调节器

楼主(2012-01-08):
几毛钱制作的遥控器重心调节器:
取材很容易:买两颗长5厘米,外径1厘米的膨胀螺丝(4毛钱一个),找一根废签字笔。

下 载 (68.06 KB)

网友:
下 载 (60.93 KB)

网友:
裁3厘米长一截签字笔外筒,拆下膨胀螺丝:

下 载 (61.36 KB)

网友:
按下图装上遥控器:

下 载 (74.96 KB)

网友:
下 载 (73.14 KB)

网友:
装上之后:

下 载 (69.23 KB)

网友:
下 载 (76.89 KB)

网友:
效果:

下 载 (78.19 KB)

网友:
其实更简单的办法就是这样,用一颗膨胀螺丝就行了,按下图装上,不过这样不怎么好看。

下 载 (65.6 KB)

网友:
几千块钱都出了,别因为塑料老化再损失几千,不值得。

网友:
开心就好
什么东西都是为人服务的,不要纠结
我的ST18I都给摔了好多的坑了,看着比别人的老机都旧啊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这重心调节器有什么作用呢?

不用吊带,一指禅,并且冬天戴手套抓遥控器飞行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这重心调节器有什么作用呢?

不用吊带,一指禅,并且冬天戴手套抓遥控器飞行的飘过。

 手大份子这样当然没压力,象我手小的,抓着摇杆就够不着hold和idle,还是用吊带把手搭在遥控上舒服

网友:
改個好聽的名稱,
可放上TB開賣了:loveliness: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我用的是长螺丝自己做的